[MCU]
大家来谈谈单片机通信中地的作用!

楼主:
    最近在做双CPU进行SPI电平转换通信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块MCU分别隔离焊开,A芯片5V供电,B芯片3.3V供电。当A为主机时,B能接收到信号。当B为主机时,A不能接收到信号。只有将A B共地时,A才能接收到信号。说到数字通信中的地,我只知道有时候该共地,有时候又不能共地,楼主学识浅薄,至于为什么还真是搞不清楚~
    那么大家来讨论讨论数字通信中的地该如何用,该如何处理才不会影响到正常的通信~欢迎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A(2016-03-17):
这个要共地的

网友B:
没有地线电路就形不成回路

但485通信时不需要地线

网友C:
楼主太抠了,连地都想省了;
没有地,电流怎么流啊

网友D:
地就是参考电平,除非是差分传输的信号,可以不共地,但是都还要考虑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E:
Wifi. Bluetooth在空中飞的,不在地上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抠了,连地都想省了;
没有地,电流怎么流啊

不是没有地,只是没有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就是参考电平,除非是差分传输的信号,可以不共地,但是都还要考虑共模电压的问题。 ...

地里面也全是学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地线电路就形不成回路

但485通信时不需要地线

485有时也是得接地的吧?

楼主:
在这个情况下是得共地的,信号地都得共。

网友F:
这是电路基础知识,模电、数电是学单片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