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MPLAB8 和MPLAB X

楼主(2016-03-17):
我之前用的是MPLAB8,可以正常对dspic30F2020烧写,但是我昨天换了MPLAB X IDE,用同样的程序烧写时提示我供电不足,提供额外的电源,换回MPLAB8 又正常了,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一头雾水,求助
烧写工具是pickit3

网友A:
你还是用MPLAB8吧

楼主:
嗯,但是我想搞明白为什么这软件一换就出来个供电不足……

网友B:
应该是在项目属性里面pickit3设置中勾选了使用pickit3给target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项目属性里面pickit3设置中勾选了使用pickit3给target供电

那应该用什么给target供电呢?不就是pickit3么?

网友B:
我一般都给target外接电源,不勾选pickit3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