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贡献一个在没有公网下实现tcp的方法。

楼主(2016-03-17):
最近随手研究了一下sim900,gsm模块。因为公司的网是net的网,又由于本人对计算机网络一点都不了解,一开始几番周折才搞清楚咋回事。

提前说明一下, 下面的小经验是分享给和我一样没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朋友,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

当你的"百度ip"的ip地址 和"192.168.1.1中wan口的ip地址"不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猫就是上层路由器下的一个路由器,这个时候情况就和我一样了。

这个时候你无法将你计算机通过映射暴露在公网之下的,。好吧,这里就是装*了,其实我也不懂。

所以sim900给的实验tcp udp 域  都是不能实现的。

下面介绍一个方法,

下载花生壳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帮助你创建一个域名,并且将你的地址通过映射暴露在公网下,就是说你有公网了。

注册之后就会免费给你一个域名。

登陆。

然后右击,点击花生壳管理。

然后点击”内网映射“,他说要实名,其实就是说 掏6块钱,不算钱,为了学习,果断。
完事之后点击添加映射。
左面选自定义应用。
应用名称随意填,
内网主机是你本机ip地址,我这里是192.168.1.114.(不是百度ip的,也不是wan口)
映射端口  这里就是你pc机tcp server 监听的端口,这个端口要和你tcp调试工具的监听端口一至。
下面那个勾不打。点确定。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界面了,我标记的红框和兰框。这个时候打开tcp调试工具,选择tcp server,本地ip还是本地ip和上面内网主机的ip一至,端口号要和刚才映射的端口号一至。点连接。

回到sim900模块。输入以下指令。
下面这四条指令不变,可以理解为打开gprs流量。。

下面这一条照旧。
AT+CLPORT="TCP","2000"

这一条 将                         红框替换公网ip                篮框为访问端口号
AT+CIPSTART="TCP","1o48b13434.imwork.net","13398"
然后发送指令,就会显示连接成功。

红框域名是在公网上的,花生壳把域名映射到了本地ip,然后篮框为访问端口号,映射到了你设置的端口号。这样你的地址就在公网上了,就可以访问了。

以上是我的小经验,分享给和我一样没有网络基础的朋友,一点都不专业,都是大白话。

@tanghuihua @xyz5490406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楼主:
我刚才做测试,信号不好,就会连不上。

楼主:
由于udp无连接,所以通讯质量更差。

网友B:
其实如果有一个自己的服务器或者web网站,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有一个自己的服务器或者web网站,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您说的对,我是搞硬件的,对服务器不太懂。最近我们公司要做一个简单的服务器,想在外包出去,您看是否可以合作一下?您加我扣扣把,4460050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我是搞硬件的,对服务器不太懂。最近我们公司要做一个简单的服务器,想在外包出去,您看是否可 ...

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