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老鸟们帮忙看个电路,电池消耗非常快,LDO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
麻烦前辈们给看看电路图有没有问题,我是新手。

用9v电池供电,两个LDO(LP2950,输出5v, 最大输出100mA,sipex的),一个给MCU和数码管供电,另一个,就是U3给AD7896和滑动电阻式的传感器供电,传感器电阻是5k。

目前的问题:1. 给AD7896和传感器供电的LDO只能输出3.xxV,到不了5v。
                  2. 电池用的非常快,不到一个小时一块9v电池就不行了,连单片机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图画的不规范 前辈们多指教 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非常感谢啊

是不是给单片机和数码管供电的LDO(U4)输出电流超过100mA了,测了它的电压5.02V?
如果超了会不会影响另一个LDO?

楼主(2016-03-17):
程序测试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没问题,按键没问题

AD那边没跑通

网友A:
先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看看工作时的总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看看工作时的总电流多少?

工作时的总电流超了 233多mA, 问题是我把AD芯片下了,传感器不接,LDO还是只有3.xV
刚才翻了一下datasheet,要求如果电池供电时,input和GND之间要接1uF电容,output和GND直接也接1uF电容

给单片机供电的接了一个47uF的钽电容;给AD供电的没有接,datasheet说如果没有接电容可能会引起振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先找出是哪里耗掉这么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出是哪里耗掉这么多电流

好的 我去测一下 谢谢您

网友B:
带3位数码管 段口还不加限流电阻 刷新慢点
这点电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3位数码管 段口还不加限流电阻 刷新慢点
这点电流正常

您火眼金睛 忘了限流电阻了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C:
9V转5V和3.3V,必须使用DC-DC电源,现在使用LDO芯片转换,LDO芯片上的损耗功率比后面的电路消耗功率的还要大

网友D:
你用的51,471的电阻不是限流电阻??话说楼主233mA的电流确实有问题,但是9V电池容量也就那么点,你还想用来点LED数码管,那消耗得肯定是非常的快的,你即使做好了,电池寿命也就是10几个小时。

网友A:
方案不算好,不过楼主也没有说产品需求,不好评估;
不过电流200多mA,以电路图来说应该是不正常,估计跟LDO输出不正常有关;
先解决这个呗

网友A:
大概估计,单片机消耗几十mA,LED即使全亮也就约50mA;
实际200多mA差别有点大;
把U3拿掉看看电流变成多少?

网友E:
显示改用三位八段的段式液晶好了,电池换用两串7.4V的聚合物锂电。

网友F:
9V电池容量太小,你这电流消耗肯定一下没了。
要是想像万用表那样用的久又不改电池。那就换显示,单片机,低功耗ADC,低静态的DC/DC。
最简单的是。你买个充电宝当电源。ADC电源滤波做好一点。就完了。

网友F:
还省了两个LDO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