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加密后怎么擦除或写程序

楼主(2016-03-17):
GD32 加密后怎么擦除或写程序,有什么方法或用什么工具

网友A:
一元包邮的

网友B:
用J-LINK或者ISP,GD-LINK先解除读保护,再重新编程

网友C:
找到BOOT0引脚, 接高电平,   用USB转串口连起 芯片的串口引脚,  运行 GD MCU ISP Programmer 进行擦除.

网友D:
可以通过ISP烧录方式去除保护,或者通过J-Link套件中的 J-Link STM32 Unlock 工具解除保护

网友E:
GD加密的算法的也是比较复杂的,加密后是不能随意擦写数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ISP烧录方式去除保护,或者通过J-Link套件中的 J-Link STM32 Unlock 工具解除保护 ...

能不能详细讲下J-Link套件的擦除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详细讲下J-Link套件的擦除方法?

将J-Link与单片机连接好,在SEGGER目录里找到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目录下的J-Link STM32 Unlock 工具,运行这个工具就可以解除保护了,但本来在里面的数据都会被擦除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将J-Link与单片机连接好,在SEGGER目录里找到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目录下的J-Link STM32 Unlock  ...

谢谢,试了下,OK

网友G:
加密后是不容易在轻易擦写数据的

网友H:
这个需要先解密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操作的吧。

网友I:
楼上几位分析的对,加密后是不能随便进行操作工作的。

网友F:
GD32F130系列怎样在内部把整个芯片擦除?写保护怎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