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一个带spdif接口的24位adc速度44.1k或者48k就行

楼主(2016-03-17):
求一个带spdif接口的24位adc速度44.1k或者48k就行

网友A:
spdif接口?

孤陋寡闻了,还真有。

S/PDIF接口 索尼和飞利浦搞得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cn/lsds/ti_zh/data-converters/precision-adc-less-10msps-products.page
去这里看看吧 ...

我说的不清楚是音频adc

网友B:
Sony/Philips Digital Interface Format是SONY、PHILIPS数字音频接口的简称。就传输方式而言,SPDIF分为输出(SPDIF OUT)和输入(SPDIF IN)两种。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udio-ic/audio-adc-product.page 有不少器件选择
比如 pcm1865, 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参考电路, 有 SPDIF 接口的处理

网友C:
目前大多数的声卡芯片都能够支持SPDIF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Philips Digital Interface Format是SONY、PHILIPS数字音频接口的简称。就传输方式而言,SPDIF分为输 ...

搜索的时候接口里没有spdif这一项啊

网友B:
TI 有个称谓 Digital I/O, 你看一下它的参考电路

网友D:
S/PDIF往往被用来传输压缩过的音频讯号,它由 IEC 61937标准而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