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XX IO中断不响应

楼主(2016-03-17):
设计IO中断作为按键输入,但是程序不响应中断,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代码如下:
void test_KEY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est_key_0(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0_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文件名称:EXTI0_1_IRQHandler
//功能概要:按键中断处理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无
//=============================================================================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RESET )
          {
          LED_TURN;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RESET )
          {
          LED_TURN;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int main(void)
{
// LED_Init();
  test_key_0();
test_KEY0_Init();
while(1)
}

楼主:
GPIO pin 0 外部已经加了上拉电阻,但是IO接地,不能中断

网友A:
你把端口先配置一下,貌似内部带可配置的上啦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