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们帮忙看个电路,电池消耗非常快,LDO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2016-03-17):
麻烦前辈们给看看电路图有没有问题,我是新手。

用9v电池供电,两个LDO(LP2950,输出5v, 最大输出100mA,sipex的),一个给MCU和数码管供电,另一个,就是U3给AD7896和滑动电阻式的传感器供电,传感器电阻是5k。

目前的问题:1. 给AD7896和传感器供电的LDO只能输出3.xxV,到不了5v。
                  2. 电池用的非常快,不到一个小时一块9v电池就不行了,连单片机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工作时的总电流超了 233多mA, 问题是我把AD芯片下了,传感器不接,U3-LDO还是只有3.xV
刚才翻了一下datasheet,要求如果电池供电时,input和GND之间要接1uF电容,output和GND直接也接1uF电容

给单片机供电的接了一个47uF的钽电容;给AD供电的没有接,datasheet说如果没有接电容可能会引起振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A:
LDO 拿掉  输出 5V  用稳压电源 5V 0.5A 供电
看看板子工作电流多少?

网友A:
目测 一个ST 单片机加3位数码管 电流不小
所以负载电流大了 LDO 没那个能力 所以拉低电压
电池很快没电

网友A:
电池供电设备 你的设计是错误的
正确的 是 低功耗LDO 加低功耗单片机 加液晶做显示

网友B:
这种电池就两三百的容量,能用1个多小时不错了

网友B:
LDO输入输出都要加电容

网友C:
9v层叠电池吧,哪有这样的设计,层叠电池带数码管?数码管每个字段的电流都在5mA,全亮多少电流?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目测 一个ST 单片机加3位数码管 电流不小
所以负载电流大了 LDO 没那个能力 所以拉低电压
电池很快没电 ...

他不是ST,是STC。。。。。。

网友F:
电池带数码管,额,快醉了

网友G:
感觉你的数码电路设计的很奇怪。你这个电路里用的是共阴型的数码管,可是当你要点亮数码管时,亮的字段电流从字段上走了((5-2.3)/470),不亮的字段电流从口线上走了(5/470)。当8段都亮时,这一部分的电流消耗比较小,大约(5-2.3)/470 * 8 = 46mA。假设亮4段,则电流大约是(5-2.3)/470 * 4  +5/470 * 4 = 65.5mA。

如果必须用数码管,那为什么不用共阳型的?在你这个电路里,共阳型,假设亮4段,则电流大约是(5-2.3)/470 * 4 = 23mA。

2.3V是数码管压降,可能不准。

不错

网友H:
单片机换低功耗的吧,显示换段码lcd。

网友I:
换lcd就算不做功耗处理可以控制在2mA以内。楼主赶快换方案吧。

网友J:
顶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K:
可以拆件试试问题在哪

网友L:
想用电池供电不是这么搞的,好好考虑下低功耗吧。

网友M:
真是醉了

网友N:
主要看版主处理问题的思路

楼主:
先谢谢大家啦

楼主是文科生 业余爱好 实在搞不定 换LCD了 不敢用数码管了

我赶紧改改 再呈上来大家给看看

最后一并谢谢各位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设备 你的设计是错误的
正确的 是 低功耗LDO 加低功耗单片机 加液晶做显示  ...

先谢谢斑竹

换L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就两三百的容量,能用1个多小时不错了

谢谢您

换碱性电池

文科生果然搞不定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你的数码电路设计的很奇怪。你这个电路里用的是共阴型的数码管,可是当你要点亮数码管时,亮的字段电流 ...

谢谢您啦 这么详细 我想换LCD 功耗能做下来哈

文科生果然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换低功耗的吧,显示换段码lcd。

谢谢版主

换LCD 数码管烧不起

头一回做工程 完全是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lcd就算不做功耗处理可以控制在2mA以内。楼主赶快换方案吧。

听您的 果断换LCD!!!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样在设计 我也是醉了   楼主牛X

您来重庆 我请您喝酒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拆件试试问题在哪

换LCD了 数码管确实烧不起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用电池供电不是这么搞的,好好考虑下低功耗吧。

头一回做工程 实在是懵的 换LCD了 谢谢啦

楼主:
来重庆 我请您喝酒

网友M:
引用 楼主:
来重庆 我请您喝酒

so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