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开关三极管开关频率问题

楼主(2016-03-17):
就是这么一个电路,目的是想将Vcs反个相,Vcs是一个芯片的片选信号,由于这个芯片是高电平选通,而我的STM32的FSMC总线的片选是低电平输出,所以就加了这么一个电路,但是实际调起来,发现当Vcs频率在几MHz的情况下,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失真很严重,如果Vcs频率再高上去,三极管集电极干脆就不变化了,想想S9018好歹也是高频三极管,特征频率800Mhz以上,电路中虽然使得S9018处于饱和状态,但也不至于如此吧?请教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改善?

网友A:
试试将100K的基极电阻换成1K的并去掉SS14,还不行的话,将9018换成开关管,如2N2222等。

网友B:
fT和开关频率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和开关频率是两回事

大神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C:
去掉100K,上拉1K电阻,把端口设成OD输出就可以了,保证提高频率,内部不要上拉,因为内部上拉电阻很大,影响速度。去SS14。或者下拉一个电阻,使得二者分压在0.7V左右,避深度包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100K,上拉1K电阻,把端口设成OD输出就可以了,保证提高频率,内部不要上拉,因为内部上拉电阻很大,影 ...

大神,你说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还有由于我的系统是电池供电系统,考虑到低功耗,上拉和下拉电阻是不是可以选100K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说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还有由于我的系统是电池供电系统,考虑到低功耗,上拉和下拉电阻是不是 ...

不行,影响速度,可以调节电阻速 度上来了,电阻取值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影响速度,可以调节电阻速 度上来了,电阻取值最大。

什么叫“调节电阻速度上来了,电阻取值最大”???这话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影响速度,可以调节电阻速 度上来了,电阻取值最大。

我画这个图,是不是满足你说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叫“调节电阻速度上来了,电阻取值最大”???这话啥意思???

就是试不同电阻 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试不同电阻 的意思。

非常感谢这位大神,明天把电路改改试试,纠结1天了,终于有搞定的希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大神,明天把电路改改试试,纠结1天了,终于有搞定的希望了 ...

选下拉电阻时,要考量输出电平0.5V左右,不要深度包和,边沿不够陡时,再适当降下二个上拉电阻的阻值。高速代表低阻抗。RC要足够小。

网友D:
74HC1G04.。。。。。

网友D:
SS14是功率型的管子,你用在这里,它的结电容会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HC1G04.。。。。。

本来是想用这个的。。。后来想想就用了晶体管 哎 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14是功率型的管子,你用在这里,它的结电容会影响速度

确实。。。大功率结电容肯定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不如不要它。尤其100K欧过大,也可再并联电容。若信号源引线长之时,基射极也得并联电阻。 ...

并电容,这个电容得慢慢试才行。。。

网友F:
表示不懂

楼主:
大神,你意思 然并卵?

网友G:
看到用SS14做高速抗饱和,我笑了。。。

SS14是类似整流二极管那样的,面接触型(为了大电流),则等效电容会很大。你换1N60就会好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你意思 然并卵?

不要把逻辑IC的内部电路套在分立电路上, 除非你找到Icm在几百uA到几mA级别的三极管, 100mA级别的就别折腾了. 实贱证明, 单管脉冲电路速度也就两三百K, 加抗饱合电路顶多只提升50%, 主要是密勒电容坏事, 用加速电容轻松提升5-10倍。

网友I:
简单点考虑,三极管开关频率跟IC IB有关。
IB增大,能提高开关速度。
100K基极电阻太大了。
仔细看看DATASHEET上的描述,开关频率的CONDITIONAL。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要把逻辑IC的内部电路套在分立电路上, 除非你找到Icm在几百uA到几mA级别的三极管, 100mA级别的就别折腾 ...

" 除非你找到Icm在几百uA到几mA级别的三极管, 100mA级别的就别折腾了"

这段话什么意思?
是否Icm越大,管子的速度越慢?

密勒电容

网友K:
去掉SS14,100k改10k试试

开通会变快一些, 关闭更慢了, 整体可能更差.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不要把逻辑IC的内部电路套在分立电路上, 除非你找到Icm在几百uA到几mA级别的三极管, 100mA级别的就别折腾 ...

加速电容效果极好~

楼主:
输入输出波形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把逻辑IC的内部电路套在分立电路上, 除非你找到Icm在几百uA到几mA级别的三极管, 100mA级别的就别折腾 ...

确实是然并卵,根本不能把逻辑ICIC内部的电路搞到分立元件上来,工艺上不是一个级别的,算了,把电路板改下,用个逻辑非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用SS14做高速抗饱和,我笑了。。。

SS14是类似整流二极管那样的,面接触型(为了大电流),则等效电容 ...

这位大哥见笑了,本人模电确实软肋,有些方面确实考虑太少了,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波形就这样

明显是上拉电阻过大造成。对CBE的电容充电还没有完成,下个负半波就来了。

网友M:
加个下拉电阻,并个电容提高开关响应速度

网友N:
不用改板,试试小MOS,贴片封装一样

网友O:
基极电阻并加速电容看效果如何?

网友P:
手册参数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测得,基极和集电极的电阻都太大了
按LZ位的图,
100k电阻换成4.7k
1k电阻换成470Ω
SS14反并到4.7k电阻,N极接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