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插件的光照度传感器

楼主(2016-03-17):
正在找一个插件的 光照度传感器,芯片接口最好是I2C的,但是封装是插件的,
选用插件封装主要是考虑到结构和焊接需要的。
谢谢啦~~

网友A:
插件的几乎没有
型号:
APDS-990x
ISL290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的几乎没有
型号:
APDS-990x

贴片的确实占多数的,可是结构和焊接的需要,希望能用插件的

网友A:
做块小板子 转2.54的插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块小板子 转2.54的插针

上淘宝, 不过LZ恐怕连转接板上的贴片焊接也嫌麻烦,哈哈, 评委意见: 不是好电工!

http://s.etao.com/cp/16q907Dlc29pY9eqZGlw.html?tbpm=20160318

网友C:
TI有一款我用过 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块小板子 转2.54的插针

批量生产起来比较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淘宝, 不过LZ恐怕连转接板上的贴片焊接也嫌麻烦,哈哈, 评委意见: 不是好电工!

http://s.etao.com/cp/1 ...

批量生产起来,不好控制啊,有个这样的料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