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射频C类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6-03-17):
研究生学渣一枚,刚接触这些东西有些不懂
请问BFC1和T2是什么功能,有些看不懂这个接法
还有C7C8C9C10是什么作用呢
如果要仿真出来,元件参数怎么计算

这个电路13.56MHZ,400W

谢各位啦

网友A:
我看,BFC具有升压作用。

一侧晶体管导通时,漏极输出地电压;另一侧的晶体管漏极输出电压是电源电压与变压器电压之和。

单侧输出电压幅度可以达到近两倍的电源电压。

两只晶体管漏极之间的峰峰值电压可接近4倍的电源电压。

T2是一个巴伦,双端变单端。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