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射频C类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6-03-17):
研究生学渣一枚,刚接触这些东西有些不懂
请问BFC1和T2是什么功能,有些看不懂这个接法
还有C7C8C9C10是什么作用呢
如果要仿真出来,元件参数怎么计算

这个电路13.56MHZ,400W

谢各位啦

网友A:
看BFC1的功能,也就是起到个推挽变压器的作用。而T2实现平衡不平衡转换。

几个电容起到隔离Q1、Q2供电用的。

网友B:
BFC1如2楼dontium所说,就是具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仅初级)。相当于紧耦合的两个电感,“隔交通直”(其实我很烦这句话)。
T2如2楼,平衡不平衡变换。

网友C:
BFC1应是差模电感,滤高频吧,T2应是阻抗变换或者说双端转单端信号。

网友D:
BFC1是Q1和Q2的馈电电感,之所以用电感是为了给功放管提供尽量平滑且尽量接近电源电压的供电,绕在同一铁/磁芯上是为了参数对称并通过磁耦合进一步降低波动。电感具有较低的直流阻抗和较高的交流阻抗,比用电阻馈电的效率高。T2与C7-C10是为了实现平衡-不平衡转换,也称“巴伦变换”。用两个电容并联,一是为了凑合适的容量,二是为了降低串联等效电感,因为电容是叠层或卷绕制成,容量越大,串联等效电感也越大。

更正:BFC1为倒相器(反相器)兼功放管馈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BFC1的功能,也就是起到个推挽变压器的作用。而T2实现平衡不平衡转换。

几个电容起到隔离Q1、Q2供电用的 ...

不是什么推挽变压器,而是馈电电感。就算是用1:1的变压器,其作用也跟“推挽变压器”无关,只能看成是电感,因为没有初次级的存在,连自偶变压器都不能算。那几个小电容也是巴伦变换电路的组成部分,而不能简单理解为隔离供电用的。

网友D:
楼主电路要计算,需要知道工作频率、工作电压、前级推动电压、输出功率、输出阻抗等参数,具体可以去看高频电子教科书。

网友E:
0分、50分---------二路功率合成网络100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0分、50分---------二路功率合成网络100分

在本例中,“二路功率合成网络”就是平衡-不平衡转换器,专用称呼是巴伦变换器。但“二路功率合成网络”不一定就非是巴伦变换器,后者要求输入差分信号,而功率合成器可以不是差分信号,所以在此用“二路功率合成网络”来称呼不够严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标题不是C类是B类。BFC1应该是与T2耦合在同一个铁芯上的,比两者分开还好,才具有寬频以及低耗损。 ...

确实是C类,也称丙类,注意功放管的偏置。

网友G:
BFC1 T2都是电桥  BFC1在电源端两路射频功率相抵消 对射频管形成交流高阻抗提高隔离度
C7,C8与T2谐振对13.56MHz形成50欧纯阻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BFC1 T2都是电桥  BFC1在电源端两路射频功率相抵消 对射频管形成交流高阻抗提高隔离度
C7,C8与T2谐振对13. ...

属于电桥,但“电桥”的内涵很宽泛,为避免混淆,在此有专门的称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什么推挽变压器,而是馈电电感。就算是用1:1的变压器,其作用也跟“推挽变压器”无关,只能看成是电 ...

开始我也想把BFC1理解为电感,但后来一看,上管导通时,下端变为+,所以就不再理解为变压器了。虽然它不是用次级向下级传输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了!!!刚刚借了射频电路设计相关的书,从基础学起,感谢各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是什么推挽变压器,而是馈电电感。就算是用1:1的变压器,其作用也跟“推挽变压器”无关,只能看成是电 ...

应该还是“推挽”变压器,只不过是“自耦”的、1:2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标题不是C类是B类。BFC1应该是与T2耦合在同一个铁芯上的,比两者分开还好,才具有寬频以及低耗损。 ...

丙(C)类,推挽高频功放,无异。
T2是传输线变压器,它和推挽变压器如何绕法得以在一起?

网友C:
BFC1就是差模电感而已,对差模信号有很大的感抗,对共模小。也可以看作峰化放大器,用电感作负载,在RF功率放大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是“推挽”变压器,只不过是“自耦”的、1:2的。

是么?给出详细分析和理由!

网友H:
两输入端半周交替有效接入,实质等效全波是接入绕组的一半,而输出端则是2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两输入端半周交替有效接入,实质等效全波是接入绕组的一半,而输出端则是2倍。 ...

结合整个电路再看。

网友H:
两绕组双线对称结构,且各自分别工作于正负半周。此即为“推挽”,且合成电压对应有效匝数仅为总的1/2,即图中的N1。

网友H:
由下等效图可以看出,它是1:2升压的,并且是不隔离的。
它确是几近“馈电扼流圈”,这也正是自耦的一大强项。

网友H:
一、有时,用到1:1自耦变压器,也即“没有初次级”,但仍然是自耦的【变压器】,例如0~250V调压变压器调至220V:220V时的情况。
二、两对称绕组依次分别互为“初/次”绕组,构成实质1:2升压。

网友C:
其实这个放大电路,单端转差分信号,导致产生的二个漏极电流是相反,正好形成一个二个D极电流构成的电流环,如果BFC1用二个电感代,电感连结处加直流电源,也可以构成2倍的输出电压,还是差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BFC1用二个电感代替,与老六所言有耦合的特性不尽相同。不过各题手机看不到电路图,凭印象在两个汲极之间 ...

二个D极电流是个相位相反的脉冲而已,经过二个电端,二个D极电位在相位上是相反的。

网友C:
二个MOS管是同一种类型吗,如果是同一种类型的话,BFC1是一个倍增器,不能用二个电感代,LG,K5 are correct.也就是半周中只有一个电流脉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误以为是空乏型FET,确实不是B类。是推挽C类,严格讲是D类。

C类放大器跟D类是截然不同的,虽然C类放大器也是工作于脉冲态,但C类放大器是零偏置甚至负偏置的,晶体管导通时处于线性区,这与D类放大器根本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由下等效图可以看出,它是1:2升压的,并且是不隔离的。
它确是几近“馈电扼流圈”,这也正是自耦的一大强 ...

再好好看看、好好想想吧,注意变压器的实质,而楼主电路是否与该实质相关。

鳝鱼长得像蛇,可根本不是蛇。

网友I:
两个都是传输线变压器,前者为反相器,而后者则是个巴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确实如此,跟单管正激电源的复位电路一样。但是好奇为何不直接带个次级圈,还要另行双端转单端。 ...

性质截然不同,谈不上什么次级线圈。建议去看看巴伦变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BFC1用二个电感代替,与老六所言有耦合的特性不尽相同。不过各题手机看不到电路图,凭印象在两个汲极之间 ...

完全可以用两个独立的电感馈电。

网友D:
认为BFC1是变压器的思维误区在于只看局部不看整体,没有用完整的信号周期进行分析。

网友I:
TLT——“二象性”:

https://bbs.21ic.com/icview-1273926-1-1.html

关于TLT:

https://bbs.21ic.com/icview-1277800-1-1.html

网友I:
功合功分:

网友H:
一、采用2只独立阻流圈可以勉强工作,无异——但性能是低效的。不反对[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兼做直流馈电]作用。
二、它是【传输线结构】,无异义。但这并不改变“1:2自耦推挽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原理,低频推挽变压器也正是【功率合成】的。
三、如果在输出变压器另加低阻次级绕组还用于低频,高频下远不如传输线结构,一个双孔磁芯搞定它俩。

网友H:
为什么说,若是2个独立电感L1、L2可以勉强工作?因为它们确实各为各管子提供电源并对信号呈高阻抗,实现了标准的扼流圈作用。
为什么说这个工作是低效的?从等效图可见:当L1作为馈电电感时,L2就成了“串联于负载中的降压电感”。
所以,推挽输出必须要有一个互相耦合的变压器来实现“合成”输出。

网友H:
为什么说不宜在推挽变压器次级加绕输出绕组?漏感和分布电容使得高频传输变压器很难适应,设计宁可选用传输线。

网友H:
为什么称“推挽输出变压器”,而不称“传输线功率合成变压器”?因为,1.它首要功能是实现两管两半周的合成,也即“推挽”基本原理。2.同时,实现了无损的功率合成。3.传输线从未与普通变压器发生原理冲突,反而是普变比之反相器更易说明“整机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現在小功率的巴伦都直接用电感丶电容去做电路。多年前看过nRF402的参考线路,就是初级圈有中抽头,而次级 ...

巴伦变换用传输线变压器效果最好,但成本较高,所以在小功率下通常并不会用传输线变压器,用LC器件构成巴伦即可。

网友H:
图中,明确变压器标识“T”,阻流圈电标识“L”。它标“BFC”是啥意思,看图也挺规范,确有点儿奇怪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忽略巴伦,只当本级是中间推动级,而非末级功放,再看BFC1的性质。
变压器应处于信号通路中,B ...

查阅一番,BFC 乃 bifilar frequency choke之缩写,直译作“双线并绕高频扼流圈”。
哈哈,图样标注没有要求也没有必要这样别具心裁吧,显然是设计者的自鸣得意之作。
-双线,共处同一磁芯之上,这不正是【变压器】的初/次绕组嘛!
-并绕,是致力于双侧对称以及减少漏感而必用的【推挽变压器】结构,老chang,蚂蚁,k5等都应很熟悉。
-扼流圈,哪个变压器初级绕组不兼有“高频阻流”作用?这不就是等效变压器中并联于负荷或电源上的“励磁电感”么?
说了一天啦,原理上、结构上它都不失为一架标准【推挽输出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查阅一番,BFC 乃 bifilar frequency choke之缩写,直译作“双线并绕高频扼流圈”。
哈哈,图样标注没有 ...

都说了,形似变压器,结构甚至可以跟变压器一模一样,但工作性质是电感而非变压器,作用是扼流而不是信号变换,自然不是变压器。注意,BFC1回路里没有信号,只是单纯的供电回路,也不牵扯电源变换,故而也不是电源变压器。
至于说“推挽输出变压器”,八杆子打不着,都在哪输出呢?你要是考察一下其电感量,就会知道其电感量之大已对工作频率的信号产生了巨大的阻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啊!如果它是扼流圈而不是调谐电感,也只能是直流饋电的用途。请教您这个後级4百瓦又属C类,它如何抑制 ...

靠后级,巴伦本身有一定作用,巴伦之后必然是低通。

网友D:
假如有理想器件,最佳的BFC1的参数是内阻为0,电感量为无穷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您的意思。是指单靠一个共模线圈就有低通作用,还是要再配合后续电容,但如楼主图,两组电容都是与 ...

馈电电感的低通不是对信号的,而是对电源的,理想情况下只能通过直流。
信号通路里的低通在巴伦之后,楼主图里没画出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您的意思。是指单靠一个共模线圈就有低通作用,还是要再配合后续电容,但如楼主图,两组电容都是与 ...

图中这一部分电路不刻意具备频率选通功能(不含T1前),真正的带通选频回路可能在电缆另一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都说了,形似变压器,结构甚至可以跟变压器一模一样,但工作性质是电感而非变压器,作用是扼流而不是信号 ...

关于这个标有BFC的元件(或组件),它有A、B两个对称绕组,对应连接上、下两管漏极Da、Db,每管各自工作<180度。即正半周上管开启通过绕组A获得电源,而此时下管截止,等效Db极开路与绕组B断开。
那么,这个绕组B有否来之绕组A的感生电势?B虽与Da断路,但仍与输出有连,这又将会发生什么?

网友D:
特别声明,这次是俺真的搞错了。仔细想了想,BFC1确实应该是反相器,这样效率更高。误解来源于BFC命名和我做的双电感T型并联馈电平衡式功放,我的电路大致如下:

图中的功放管和巴伦后面的低通没有画出。
感谢HWM和Lgz2006。

网友J:
你们好牛X我 还完全没有看懂 只知道 照着application cicle 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