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整流后空载峰值电压过高怎么办

楼主(2016-03-17):
除加大负载或加稳压管,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上图来说明
输入电压多少?

网友B:
变压器输出电压不是恒定的,这很正常。

所以: 后级电路需要适应一定范围的变化。---从后级着手。再者,过高------是不是由于选择变比不正确?

网友C:
放一个FALSE 负载,这慢慢选择,尽可能阻值大的。从大调到小过程。直到满意。

网友C:
如果*1.4倍,远低于空载电压,那只能说变压器设计比值有问题。没法用空载负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来说明
输入电压多少?

220v变压器,50W,输出交流12v,整流加电容虑波后,空载直流18.5v。
现在想办法稳定在11v~1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一个FALSE 负载,这慢慢选择,尽可能阻值大的。从大调到小过程。直到满意。 ...

放虚拟负载?这会降低输出功率。
也许,并联稳压管团队削掉峰值电压部分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输出电压不是恒定的,这很正常。

所以: 后级电路需要适应一定范围的变化。---从后级着手。再者,过 ...

后级是放大电路,所以还是希望输入电压不要差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0v变压器,50W,输出交流12v,整流加电容虑波后,空载直流18.5v。
现在想办法稳定在11v~13v左右 ...

从目前来看,很正常啊,带上负载,绝对降下来。变压器参数没有差得离谱啊;

网友D:
不宜采用加负载的办法降压,要么换合适的变压器,要么采用合适的电源调节电路,开关电源优选。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0v变压器,50W,输出交流12v,整流加电容虑波后,空载直流18.5v。
现在想办法稳定在11v~13v左右 ...

这完全是正常电压,稳压是稳压管做的事情。

网友F:
把变压器拆了,减少次级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