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源层的电源区域是走线好还是铺设电源铜箔好呢?

楼主(2016-03-17):
铺设铜箔在散热还有电源稳定性方面都有好处。如果电流比较小的话,电源不铺铜,直接走线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可以的
如果 芯片较多 电源脚 密 建议 引脚直接过孔 铺VCC铜
反之 走粗线 更合适 留着更多的空间铺地

网友B:
铺铜更好,更方面走线,更利于电源回路
简单的板子小电流就无所谓了

网友:
铺设铜箔相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