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教关于PCB设计时pin delay问题

楼主(2016-03-17):
我现在在画一块FPGA的板子,用到了ddr,请问一下需要考虑DDR封装内部走线长度么,还是ddr本身设计就已经考虑了等长,我们只用管PCB板上的线等长就好了,还有就是FPGA端,是不是也需要考虑pin delay

网友A:
不需要考虑芯片内部走线的
PCB上做好等长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考虑芯片内部走线的
PCB上做好等长 即可

非常感谢答复

网友B:
做高速的就要,这个需要厂家的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