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果未开启中断,中断标志位是否发生变化

楼主(2016-03-17):
比如AD转换,我不开启AD转换的中断,当AD转换后,AD的中断标志位是否发生变化

网友A:
不开启AD中断,一次AD转换完成后,ADIF标志位会被置一,并且此标志位只能用软件清0.

网友B:
中断标志位置不置位和中断使能位使不使能,没有关系。PIC数据手册说的很清楚。

网友C:
会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标志位置不置位和中断使能位使不使能,没有关系。PIC数据手册说的很清楚。 ...

非常感谢

网友D:
中断标志位会产生变化,但是产生中断与否和中断允许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