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RTC实时时钟的一个疑惑

楼主(2016-03-17):
既然RTC可读寄存器在APB1关闭后开启的第一个时钟延未被更新,那么如果系统掉电事件较长,在RTCCLK时钟下,RTC_CNT将一直保持掉电前的数据,如何保持系统上电后数据的同步。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误,恳请各位指点:P

楼主:
版主,求解释啊

网友A:
你问的是啥东西里的东西,不能让大家漫天找吧。

网友B:
软件保证在第一次内部寄存器跟新之后在读取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啥东西里的东西,不能让大家漫天找吧。

这是stm32种完参考手册里面的,只是这句话很是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保证在第一次内部寄存器跟新之后在读取就好了啊

谢谢回答,只是我很不理解的是,既然手册上说可读寄存器只在与RTC PAB1时钟同步的上升沿更新,那如果系统时钟暂停较长时间,那由电池供电的RTC电路模块里面的寄存器RTC_CNT将会由于与RTC_APB1时钟不同步而无法更新啊,那么再次上电以后,RTC_CNT不就和掉电前的计数值是一样的吗?那样的话RTC的实时时钟还怎么"实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啥东西里的东西,不能让大家漫天找吧。

求版主指教,我的看法是:既然手册上说可读寄存器只在与RTC PAB1时钟同步的上升沿更新,那如果系统时钟暂停较长时间,那由电池供电的RTC电路模块里面的寄存器RTC_CNT将会由于与RTC_APB1时钟不同步而无法更新啊,那么再次上电以后,RTC_CNT不就和掉电前的计数值是一样的吗?那样的话RTC的实时时钟还怎么"实时"呢?资料来自stm32中文参考手册 RTC实时时钟章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版主指教,我的看法是:既然手册上说可读寄存器只在与RTC PAB1时钟同步的上升沿更新,那如果系统时钟暂 ...

注意文中是说:相关的的可读寄存器。

估计RTC内部还有我们不可见的寄存器,用该寄存器的值来更新RTC_CNT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