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I/O输出低电平不低

楼主(2016-03-17):
配置管脚为输出模式,要控制数字电位器的移动方向,但是输出低电平时示波器上显示有1.5v的电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输出高电平时正常,是3v。谢谢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单片机管脚中间连了一点点锡。神烦了一晚上。

网友A:
楼主用放大镜可以看出来引脚的。

网友A:
辛亏没有短路,要不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