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3842和358组成的充电器

楼主(2016-03-17):
如图,网上找的,此图是给电动车48V电池充电的,这里输出53V给电池充电。
现在我想把这个图改成输出电压在14-18V可调,电流恒流可调(最大3A)的电路。
请问:
1,变压器怎么改?
2,除了变压器,其他的电阻等参数,如稳压管的等等又怎么改?
3,变压器输出我不需加风扇,那我是不是只要一个输出绕组就行了?
4,这个电路说有恒流充电功能,但我不会看怎么恒流工作的,麻烦大家解说一下,谢谢。

下面附原文解说:
工作原理
220V交流电经LF1双向滤波.VD1-VD4整流为脉动直流电压,再经C3滤波后形成约300V的直流电压,300V直流电压经过启动电阻R4为脉宽调制集成电路IC1的7脚提供启动电压,IC1的7脚得到启动电压后,(7脚电压高于14V时,集成电路开始工作),6脚输出PWM脉冲,驱动电源开关管(场效应)
VT1工作在开关状态,电流通过VT1的S极-D极-R7-接地端.此时开关变压器T1的8-9绕组产生感应电压,经VD6,R2为IC1的7脚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4脚外接振荡电阻R10和振荡电容C7决定IC1的振荡频率,
IC2(TL431)为精密基准电压源,IC4(光耦合器4N35)配合用来稳定充电电压,调整RP1(510欧半可调电位器)可以细调充电器的电压,LED1是电源指示灯.接通电源后该指示灯就会发出红色的光。
VT1开始工作后,变压器的次级6-5绕组输出的电压经快速恢复二极VD60整流,C18滤波得到稳定的电压(约53V).此电压一路经二极管VD70(该二极管起防止电池的电流倒灌给充电器的作用)给电池充电,另一路经限流电阻R38,稳压二极管VZD1,滤波电容C60,为比较器IC3(LM358)提供12V工作电源,VD12为IC3提供基准电压,经R25,R26,R27分压后送到IC3的2脚和5脚。
正常充电时,R33上端有0.18-0.2V的电压,此电压经R10加到IC3的3脚,从1脚输出高电平。1脚输出的高电平信号分三路输出, 第一路驱动VT2导通,散热风扇得电开始工作,第二路经过电阻R34点亮双色二极管LED2中的红色发光二极管,第三路输入到IC3的6脚,此时7脚输出低电平,双色发光二极管LED2中的绿色发光二极管熄灭,充电器进入恒流充电阶段
当电池电压升到44.2V左右时,充电器进入恒压充电阶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减小到200MA-300MA时,R33上端的电压下降,IC3的3脚电压低于2脚,1脚输出低电平,双色发光二极管LED2中的红色发光二极管熄灭,三极管VT2截止,风扇停止运转,同时IC3的7脚输出高电平,此高电平一路经过电阻R35点亮双色发光二极管LED2中的绿色发光二极管(指示电瓶已经充满,此时并没有真正充满,实际上还得一两小时才能真正充满),另一路经R52,VD18,R40,RP2到达IC2的1脚,使输出电压降低,充电器进入200MA-300MA的涓流充电阶段(浮充),改变RP2的电阻值可以调整充电器由恒流充电状态转到涓流充电状态的转折电流(200-300MA)。

网友A:
这样的电路画法,真吃力。

网友B:
是手绘的吧?

楼主:
分析下电路吧,大神们

网友B:
恒流是3842提供的。R7上的电压反馈给3842实现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