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RE辐射超标,窄带骚扰

楼主(2016-03-17):
汽车导航产品,使用RGB并口屏,DCLK频率为45MHz,RE辐射超标,超标频点为225.9M、451.8M、495.8M、1575.83M、1979.9M,前面几个频点都是液晶屏DCLK的倍频,1979.9M为DDR3时钟的5倍频。TFT使用FFC排线,排线带有铝箔包裹,并且PCB和屏端都良好接地。测试时液晶屏正面对天线
1、关掉GDC输出,或者拔掉PCB端排线,测试结果很好,没有窄带骚扰;
2、RGB信号,除DCLK外正常输出,测试结果也很好;
3、RGB信号,DCLK正常输出,其他信号不输出,测试超标,跟正常测试时差不多;

4、通过调节IO口驱动能力,外部RC滤波或者加磁珠,DCLK波形已调整跟正弦波接近,但是测试结果没有多大改善,依然超标;

5、DCLK加磁珠的话,高频1G以上能过,但是DCLK被滤得太厉害了,峰值只有2点几伏的三角波,我觉得不可取;并且200M-1G那几个点依然超标。
      产品外壳为金属铝结构,PCB上尝试加过屏蔽罩,1G以上有效果,1G以下几乎没什么效果。请问各位大仙,
1、对于这种窄带骚扰,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并且要保证比较好的信号完整性?
2、产品为金属结构,为什么其他频点都屏蔽得很好,45M基频一点东西都没有;但是400多M和1G以上,感觉没什么屏蔽效果?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好难的样子。。。

网友B:
楼主是用频普分析仪测试的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频普分析仪测试的图么

暗室扫的

网友C:
说说我的情况:我们的产品是33MHz的RGB,会在总线和clock,hsync, vsync上加RC的滤波。
在信号质量和RE上去一个平衡来确定RC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我的情况:我们的产品是33MHz的RGB,会在总线和clock,hsync, vsync上加RC的滤波。
在信号质量和RE上去 ...

谢谢分享经验。我是数据线上只放了电阻,其他信号线上放了RC滤波,DCLK上还有磁珠。我发现,数据线上的电阻怎么改都没什么改善,改成磁珠也没用,改DCLK变化很大。DCLK在布线和滤波上还有什么特殊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经验。我是数据线上只放了电阻,其他信号线上放了RC滤波,DCLK上还有磁珠。我发现,数据线上的电 ...

数据线上只放电阻的话应该只能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吧,对于高次谐波没有滤波的作用。
不过既然只有改变DCLK上的磁珠管用,建议试试加RC,看改变RC后可以不可以测试RE的时候过掉。然后走线上其实我也不太懂啦,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四层板的话信号层肯定在top层,第二层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电源层或者地。DCLK底下的尽量完整,这样就不会辐射出来的。如果六层板以上一般信号在内层,辐射都没啥问题吧。

网友D:
不用试了 是线缆的问题 换成双层的 带有参考地的就可以 也可以换成微同轴 你那个屏蔽的铝箔基本没用的 还有加磁环可以考虑 应该有效 还有其他的 比如展频也可以考虑
另外,也可以将线缆上传输信号的模式换下,改成差分对 应该可以 不可以加CC。
你这样改信号,SI的人不会杀了你?

网友C:
8楼是高手,可以去用他的方案。
当然RC的话可以在信号质量和RE之间取个都能满足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试了 是线缆的问题 换成双层的 带有参考地的就可以 也可以换成微同轴 你那个屏蔽的铝箔基本没用的 还有 ...

你指的线缆是PCB与屏连接的FFC吧?我也发现它那个屏蔽层阻抗挺大的,已经让供应商在改。加展频的话,其他地方都很好了,但是我们有个1584M的点很高,展频后落到了限值只有10dB的GPS频段(1567-1583M),导致GPS频段超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楼是高手,可以去用他的方案。
当然RC的话可以在信号质量和RE之间取个都能满足的值。 ...

见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指的线缆是PCB与屏连接的FFC吧?我也发现它那个屏蔽层阻抗挺大的,已经让供应商在改。加展频的话,其他 ...

不太明白为什么展频后就会落到1567-1583,因为1583/35=45.228,在不展频的时候也在这个里面吧?还是略大于1583?
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只向上展频,不要中心展频。
前者的话建议你再确认下,因为展频后的频点幅值肯定比之前要小。

网友E(2016-04-18):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经验。我是数据线上只放了电阻,其他信号线上放了RC滤波,DCLK上还有磁珠。我发现,数据线上的电 ...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RC滤波,电阻电容值怎么确定?一般选多大?谢谢

网友F:
1、FPC加铝箔,铝箔有没有同时接到液晶外壳?
2、给液晶的电源加滤波措施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说说我的情况:我们的产品是33MHz的RGB,会在总线和clock,hsync, vsync上加RC的滤波。
在信号质量和RE上去 ...

不知道LZ有没有尝试过时钟线上串磁珠,现在也是用的RC低通。想用高频磁珠,但是没见人这么用过,很多都说磁珠的一致性或者环境特性不太好,会导致clock的抖动,不知LZ有没有做过量产的产品,在clock上串磁珠。对时钟的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上只放电阻的话应该只能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吧,对于高次谐波没有滤波的作用。
不过既然只有改变DCL ...

已确认,辐射较强区域都是跨分割的地方,一改就好了
还有,走线换层的GND VIA或者回流电容也很重要,特别对于信号集中换层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LZ有没有尝试过时钟线上串磁珠,现在也是用的RC低通。想用高频磁珠,但是没见人这么用过,很多都说 ...

我做过clock加磁珠,会出现过冲和下冲的现象的,可以用电容来调节,但是对于阻抗特别大的磁珠还是不好调的。

网友H:
楼主尝试一下从屏的接地角度考虑,使得屏的housing与fascia board的地更好的接触。

网友I(2016-06-07):
你确认是显示屏而不是其他部分来的?显示屏会有DDR的频率?

网友J:
看起来有些复杂

网友K(2017-05-09):
楼主的问题很常见,时钟频率超标。如果不加处理,几乎每个产品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的办法:
1. 文中说到:排线带有铝箔包裹,并且PCB和屏端都良好接地。接地接接到金属外壳还是信号地,只有接到外壳上才有效果,而且要360度搭接。如果做到以上几点还不行,可以考虑在铝箔外面加金属编织层和磁环。
2.如果以上还没有解决问题,可以在DCLK上加阻值小一点的磁珠(注意磁珠的频率特性)。
3.还是不行的话,只能在PCB上优化DCLK的走线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L:
楼主,此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M(2020-11-16):
请问一下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这里也是碰到一样的问题,在高频1485MHZ,1566MHZ,1593MHZ超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