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中,中文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6-03-17):
在KEIL,有汉字字符串到LCD显示,不准确。难道KEIL不支持中文输入吗?我的PC是WIN7 x64 ,执行时,查看字符串不是机内码。怎么解决。KEIL 5.0

网友A:
这地方改下试试,猜测是这个地方问题

网友B:
编码方式不对 ,看楼上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地方改下试试,猜测是这个地方问题

我也改过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方式不对 ,看楼上的设置

我也这样设置的。

楼主:
很多年不玩了,430时玩下。

网友C:
LCD有字库吗

楼主:
直接用区位码作参数显示是OK的,LCD没有带字库。在FLASH另有字库。

楼主:
uint8_t charbyte[3]="抬";
进入DEBUG 查看,
charbyte[]:0x68,0x11,0x00
0x6811不是“抬”的机内码吧?

网友D:
GB2312的编码是0xA0开头。

网友E:
一。如果是注释的中文乱码那么是文本的编码方式问题,选择GB2312
二。如果是你液晶屏上显示的问题,那说明你的液晶屏是不带字库的,你需要把要显示的字符转换成图形。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如果是注释的中文乱码那么是文本的编码方式问题,选择GB2312
二。如果是你液晶屏上显示的问题,那说明 ...

不带字库,自已做了字库,并且写了显示汉字的函数,如果直接用区位码作为传进的话,对的。正确显示,如果机内码转成区位码再显示就不对了。

网友F:
我的keil 4.6如果是自己敲进去的就没问题,复制进去的就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keil 4.6如果是自己敲进去的就没问题,复制进去的就不行了

因为你2个地方的Encoding不一致。
(见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keil 4.6如果是自己敲进去的就没问题,复制进去的就不行了

是不是糸统的问题呢?

网友H:
Keil是支持的,是你编码不对。PHP也是的, 前段写PHP,总是错误,后来发现是要保存为UTF-8.
而中文的要保存为GB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il是支持的,是你编码不对。PHP也是的, 前段写PHP,总是错误,后来发现是要保存为UTF-8.
而中文的要保存 ...

你说的配置吗,4楼那样的,我已经试过了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il是支持的,是你编码不对。PHP也是的, 前段写PHP,总是错误,后来发现是要保存为UTF-8.
而中文的要保存 ...

不明白你的意思。能否详细?

网友I:
是不是液晶屏是不带字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液晶屏是不带字库的

我在以前就说过了,字库,函数没有问题,编码的问题。

网友J:
什么叫机内码,区位码

网友K:
应该Keil是支持的啊

楼主:
谁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H(2016-04-25):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的意思。能否详细?

就是文本保存的编码格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文本保存的编码格式啊。

什么样的编码格式?或是必须要在UEDIT下保存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编码格式?或是必须要在UEDIT下保存吗?

好多开发IDE有个设置编码的地方,我是平时看代码用的是notepad++,小,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多开发IDE有个设置编码的地方,我是平时看代码用的是notepad++,小,好用。 ...

GB2312不行吗?

网友H:
可以的,GB2312非常不错,完美的支持中文注释。

网友H:
UTF-8(8-bit Unicode Transformation Format)是一种针对Unicode的可变长度字符编码,又称万国码。由Ken Thompson于1992年创建。现在已经标准化为RFC 3629。UTF-8用1到6个字节编码UNICODE字符。用在网页上可以同一页面显示中文简体繁体及其它语言(如英文,日文,韩文)。
你看,这个其实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