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电压转换器配美国制造的家电

楼主(2016-03-18):
从美国带回来一台搅拌机(家庭食品加工用的),电压120V,60HZ,电机是325W(整台机器主要耗电就是电机)。因为电压不同,想买一台电压转换器(其实就是变压器)。从网上搜索(包括京东)后得知:一般1000~2000W的产品大约200元。产品介绍中普遍号称纯铜制造!看到这些宣传我有点含糊了,难道还有不是用纯铜导线制作的变压器?!另外,我原来工作中用到的控制变压器,2000W的价格远高于200元!所以我十分怀疑这些电压转换器的性能和质量。不知哪位有经验帮忙介绍一下。或者推荐一些更可靠的产品。谢谢!

网友A:
你知道铜包铝吗?

网友B:
铜包铁都有!
  控制变压器用途很窄,工艺要求高,所以会非常贵。2000W的自耦变压器被做烂了,差不多就是¥200块的样子

网友C:
想便宜,用自偶变压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便宜,用自偶变压器就是。

我是帮亲戚买的,因为他对电器不熟悉。所以我就想买一个质量可靠的成品。另外,本身搅拌器挺漂亮的,所以配套的转换器也想买比较正规的。

楼主:
我还真是孤陋寡闻,其实做电工有年头了,还真没听说过铜包铝和铜包铁。据你们推测2000W的转换器会是纯铜的吗?

楼主:
“想便宜,用自偶变压器就是。”
搅拌器是帮亲戚买的,他不懂电器,另外搅拌器本身做的很漂亮,所以就想买一个正规的产品配套。您觉得200元的2000W的转换器质量靠普吗?

楼主:
我还真是孤陋寡闻,做了一辈子电工,还是第一次听说铜包铝和铜包铁。

楼主:
对不起,第一次回复后自己没看到,就又回复了一次。

网友B:
2000W的旋转调压器,有不少是铜的。
  要可靠,就不要追求好看,买个体积大一些的,一般会可靠一点,就算是漆包铝丝的,也不会那么容易坏掉。具体哪一个就真不好判断了,见到实物甚至要做一点破坏性试验才好判别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真是孤陋寡闻,其实做电工有年头了,还真没听说过铜包铝和铜包铁。据你们推测2000W的转换器会是纯铜的 ...

呵呵,千万别低估中国骗子!从合适渠道买正规厂家的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W的旋转调压器,有不少是铜的。
  要可靠,就不要追求好看,买个体积大一些的,一般会可靠一点,就算是 ...

谢谢!可是挺漂亮的家电配一个愣头愣脑的转换器真的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千万别低估中国骗子!从合适渠道买正规厂家的产品吧。

前几天去旧货市场看到几个外形不好的2000W电压转换器,价格都要五,六百。我说网上新的转换器才二百多,旧货市场的卖家说那些都不是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