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立元件搭建的dc-dc 36-12v电路

楼主(2016-03-18):
平衡车电路的一部分,是pcb图反推出来的原理图,可能不完全正确。
感觉像是36v -》12v dc-dc,PGND是36v输入。
有点分析不太明白。
pa1可能是控制开关,pc1可能是adc输入,或者是感应12v是否正常的开关?

网友A:
吃饱了撑的, 学习可以玩玩, 做产品是找死的节奏啊

楼主:
这事一个平衡车的电路图的一部分,我有电路板,想重写程序。
这块似乎是36-12v电路,很多地方用到12v,这块不正常,其他地方没法工作,就是想知道 pa1,pc2两个管脚如何动作而已。
扭扭车多数都用这种电路。

网友B:
楼主没看清楚,那个不是DC-DC,就是个TIP142组成的射极跟随器形式的线性稳压器,PC2是电池电压检测,PA1可能是个开关,要取决于J1上接的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看清楚,那个不是DC-DC,就是个TIP142组成的射极跟随器形式的线性稳压器,PC2是电池电压检测,PA1可 ...

是D2D, Q3 Q4自激振荡, Q5误差放大

网友A:
忘了提醒咬兄弟, Q1,Q3的E,B极画反了

楼主:
嗯,总觉的电路不对。
或许起火燃烧的就是这个电路吧?
好像很多扭扭车都用的同样的板子。多数好像就是这个。
电机主要驱动还是36v,12v可能是驱动小功率管的。还有转换成5v,3.3给mc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