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似乎是36-12v 降压电路

楼主(2016-03-18):
很巧妙的设计,但看不懂。
也是推测,我对模拟和电源不太熟。
这个应该是一个电路高手设计的,很巧妙,成本很低。似乎这样,看不懂。
平衡车电路的一部分,是pcb图反推出来的原理图,可能不完全正确。
感觉像是36v -》12v dc-dc,PGND是36v输入。
有点分析不太明白。
pa1可能是控制开关,pc1可能是adc输入,或者是感应12v是否正常的开关?

网友A:
自激BUCK, 老掉牙的电路, 80年代的

网友A:
说到省钱, 器件大约能省1块, 加工费, PCB面积除开, 花掉五毛还赚5毛, 直通率稍低一些, 弄不好倒贴, 好在有血汗工厂支撑, 可能稍省一两毛, 国人做产品扣到这个程度, 难怪价格世界无敌. 质量全球"无双"

网友B:
便宜好买的36V输入的开关电源芯片不好找.

多的是,方案多种多样,几年前我用一片lm393加外接nmos管,buck,输入100v以内,功率几十瓦吧,效果很好
2-3元, 看电流大小

网友B:
便宜好买的36V输入的BUCK芯片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便宜好买的36V输入的BUCK芯片不多.

国产的话,还好吧,价格你懂的,块把钱的事。。。1毛多的34063加个MOS也未必比这个贵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