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IR2136S

楼主(2016-03-18):
IR2136S跟IR21365S都试过,资料说死区时间400ns,实测波形20ms,差别有些大呀,谁用过,
上升沿时间跟下降沿差不多2ms,手册只有不到100ns,

1:运行一段时间产生上下桥臂导通,烧采样电流电阻,R5.R6
2:上电启动,先给自举电容充电,此时不能把驱动电机的电压加上,先POWER_DISABLE,然后给自举电容充电,然后再POWER_ENABLE,否则充电不成功。

楼主:
不考虑死区时间问题,上桥臂差分驱动波形和下桥臂驱动波形都很不错,完全没有看到电机转动带来的反电动势对驱动波形的影响。

楼主:
1:自举电容预充电---》启动
2:MOS管防反接----》去掉,烧R020
3:IR2136启动自举电容办法:打开下桥臂,通过IR2136的工作电压15V对自举电容充电。
先把LIN1/2/3引脚置低, 使能IR2136,  打开HIN1/2/3PWM输出,延时500ms对自举电容进行充电,(IR2136有防止上下桥臂同时导通的机制,要对自举电容充电,先关闭LIN1/2/3,IR2136比较特殊,LIN1/2/3输入波形与HO1-VS1的电压差值相同,而HIN1/2/3输入波形跟LO1/2/3的波形相同,芯片标定的字母上方的取反符号(横杠)没作用)
  刚上电初始化执行下面程序:

   a: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8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2);  //接LIN1/2/3

   b:MOTOR2_ENABLE;//接EN

   c: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d: delay_ms(500);

   //MOTOR2_DISABLE;

接收指令后执行下面程序:
//MOTOR2_ENABLE;

POWER_ON;

motor_2.Target=20;

         上面四个步骤是给自举电容充电。如果还是启动不了,请把PID的P增大些,如果PWM占空比增长较慢,也启动不了,想当于把电容电量缓慢释放,也可以增大自举电容容量。
         经过上面步骤之后,如果直接给电机供电POWER_ON,电机会抖动一下,此时最好的方式是在接收控制指令之后再打开电机电源,这样的抖动看起来是主动控制引起的抖动,而不是上电瞬间芯片初始化引起的抖动,
          两相电机千万注意,如果驱动做不好,主控芯片初始化的时候和驱动芯片刚上电的时候,电机会全速运转。这是不可以哦

网友A(2017-05-18):
FD6536是一个高电压、高速三相栅极驱动器,驱动N型功率MOSFET和IGBT,主要包括三个独立的半桥驱动电路。FD6536内置直通防止和死区时间,防止被驱动的高低侧MOSFET或IGBT直通,有效保护功率器件。FD6536内置VCC/VBS欠压(UVLO)保护功能,防止功率管在过低的电压下工作。FD6536集成过流保护功能,并指示欠压和过流故障状态,同时关断六通道输出。FD6536集成使能关断功能,同时关断六通道输出。

代替IR2136

网友B(2018-03-19):
引用 楼主:
1:自举电容预充电---》启动
2:MOS管防反接----》去掉,烧R020
3:IR2136启动自举电容办法:打开下桥臂,通 ...

楼主,能不能具体写一下怎么启动IR2136。
请教楼主,我用stm32F4使用IR2136驱动电机时发现原本两个(比如Q1、Q3)应该为低电平的上桥臂,在G极测量到有一些尖峰脉冲。
MCU端时输出是正常的,没有测量到尖峰的存在。这是个什么情况。困扰好好久。想不明白这个IR2136s怎么玩的。
这个芯片如果不接电机就完全没有输出。上桥臂全部是高电平。下桥臂全部是低电平。我用的电机时BLDC带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具体写一下怎么启动IR2136。
请教楼主,我用stm32F4使用IR2136驱动电机时发现原本两个(比如 ...

1:启动IR2136,如果是下桥臂PWM,需要先进行自举电容充电,就是启动前参照IR2136时序将下桥臂全部MOS打开,此时会对自举电容充电,如果是上桥臂PWM,则不需要对自举电容充电,无启动IR2136之说,电路对了,直接驱动就行,因为此时下桥臂肯定有一路处于导通状态,上桥臂在PWM高电平对自居电容充电,低电平自居电容放电驱动MOS,只需要考虑PWM充电时间脉宽大于放电时间脉宽
2:上桥臂MOS单纯测G极波形是无用的,只需要测栅极跟漏极电压差即可。

上桥臂PWM,电机低速效果较好,但发热厉害,下桥臂PWM,电机低速不好,但是发热很小,厉害看自己需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启动IR2136,如果是下桥臂PWM,需要先进行自举电容充电,就是启动前参照IR2136时序将下桥臂全部MOS打开 ...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B(2018-06-18):
你好,看到你写的IR2136s使用方法。请问是,
先把LIN1/2/3  输出低电平,
然后使能IR2136的EN,
HIN1/2/3输出PWM。
这样上下桥臂不就有部分导通了吗?
我这边的实际情况是电机的电源是一直有的。只要驱动IR2136 就能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