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供电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6-03-18):
需要个电压检测电路,实现功能:当供电电压为12v时,红色led亮,当供电电压为10.5v时,绿色灯亮。比比看谁的设计思路简单,成本低。:lol 我考虑的用CN301电压检测芯片实现,不过需要分压。

楼主:
么人参与?

网友A:
是高于12V亮红灯,低于10.5V亮绿灯吧?
方法挺多的,看楼主需要的精度,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高于12V亮红灯,低于10.5V亮绿灯吧?
方法挺多的,看楼主需要的精度,功耗了 ...

功耗不大,几十耗安的事。最好有模拟器件搭配,节省成本。麻烦提供个思路吧

网友A:
简单可靠的可以用LM393比较器,加一个TL431基准/一个5.1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可靠的可以用LM393比较器,加一个TL431基准/一个5.1V稳压二极管;

能画个草图吗?
谢谢回复!

网友A:
3个图看完,还不会,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B:
图一的A, B灯集电极要串个电阻吧?

网友C:
如果是系统加个检测电路的话,可以用AD加431做基准吧,把电压都AD采集了:lol

楼主:
不是个系统,很简单的LED灯照明,如果很复杂,成本就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一的A, B灯集电极要串个电阻吧?

那真的就是个灯,电灯泡,不需要串电阻

网友D:
免费拿去,

网友D:
来个更简单的,

网友E:
能大概说下这个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个图看完,还不会,就帮不了你了

第三个图应该是 运放3脚和5脚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