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F103串口中断接收问题

楼主(2016-03-18):
我写的中断接收数据,然后查询发送不能正常工作,求高手指点: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u8   i,rt;
u8 data1[3]={0,0,0};
int main()
{
        u8 i;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USART1_init1();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1,ENABLE);
        while(1)
        {
                if(rt==1)
                {
                        for(i=0;i<3;i++)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SET);
                        }
                        rt=0;
                }
                else
                {
                __nop();
                }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SET)
  {for(i=0;i<3;i++)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data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if(i==2)
                {i=0;
                        rt=1;
}
        }
}

初始化串口程序:
void USART1_init1(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1);//¸´Î»´®¿Ú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ΪUSART1_TX£¬Ð´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ÍÆÍ츴ÓÃÊä³ö£»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网友A:
ST官方库基本都是库里现存的工程,仔细检查下。

还有,下面代码没问题?

for(i=0;i<3;i++)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方库基本都是库里现存的工程,仔细检查下。

还有,下面代码没问题?

谢谢回答
发贴子的时候后面【I】没显示。
这个程序问题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