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贴片机运行速度的主要原因是?

楼主(2016-03-18):
这里提供了一个理论来综合反映在x/y工作台运动速度和馈线开关速度。从馈线接在机器的组件可以看出并将其在最短的时间内为PCB。值得注意的是,机器的速度理论是一个严格的条件。MSHG3,例如,条件是:当机器**塔连续贴装速度0.14s/芯片组件,X-Y工作台运动距离少于25毫米,馈线开关在不超过1槽的位置。MSHG3可以实现其理论速度-0.14秒/件。
  对于**塔电子元件贴片机-MSHG3,捡起和同时性和相对独立的决策山当考虑切割机生产周期,不能简单地将寻求加工或最短路线问题归结到时间最少。和每个动作在时间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影响机器工作周期时间。通过分析MSHG3结构和运输,可以总结主要影响因素,其速度如下:
  (1)每个组件的数量在PCB和馈线在舞台上的定位。这是两个因素相互影响,对于那些放置更多数量的组件,它显然应该放置在一起来最小化馈线在舞台上。
   (2)在馈线。因为当馈线开关从一个位置到相邻的位置,给料机仍然可以维持其最高速度,但是当馈线开关当多个位置,给料机速度将减少30%~50%,当程序优化,应该尽量减少加载多个运动之间来回两个饲料槽。
(3)的**塔旋转速度。贴片机**塔转速(头速度)是集由程序员在构件在图书馆,它决定了**塔在接组件的速度运动。头速度取决于大小的元素,元素越大,头速度较低,这是不足以避免真空吸嘴吸附装置,或导致设备放置在吸嘴转变引起的不准确的位置,使头部设置有一个极限速度。MSHG3山速度可分为8类,如表1所示。在**塔在拿起一个头速度较大的组件,在**塔的所有组件,通过运动,无论在速度部分图书馆如何设置。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受到那个移动的贴片机械臂重量限制,太重的话,加速制动都费劲

网友B(2017-06-15):
楼上的说到重点了,如何配重的问题,贴片头的轻量化很重要,跑的起来刹的住,和程序里面对于刹车的算法也很重要,同样的机身抗不抗的住

来自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