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运放的计算

楼主(2016-03-18):
请教一下,图中的两级运放怎么计算,没有参考点?使用虚短虚断也不靠谱啊。

网友A:
令A1,A2,A3的输出分别是Vo1, Vo2, Vo
首先根据A1,A2的虚断虚短,可分别计算出Vo1, Vo2的表达式,然后Vo2-Vo1=(1+ 50k/RG)(Vin+ - Vin-);
最后Vo = Vo2-Vo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令A1,A2,A3的输出分别是Vo1, Vo2, Vo
首先根据A1,A2的虚断虚短,可分别计算出Vo1, Vo2的表达式,然后Vo2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