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从原理图生成PCB,在PCB中,部分器件有的管脚...

楼主(2016-03-18):
新手请教大家,,,Altium designer 从原理图生成PCB,在PCB中,器件有的管脚没有网络标签,生成不了网络。

网友A:
你的J1,J8,J9是自己做的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J1,J8,J9是自己做的器件吗

是的,原理图都是自己画的,
到现在还没找问题出在哪。

网友B:
画封装的时候管脚放反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原理图都是自己画的,
到现在还没找问题出在哪。

我问的是器件。有的时候器件管脚方向反了。是识别不到的。

网友A:
给个管脚的放大图就知道了

网友C:
pcb图纸放大管脚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封装的时候管脚放反了吧?

帮忙看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管脚的放大图就知道了

是这个吗?

网友B:
发源文件上来看看。

网友D:
猜的:网络标号没有附着在引脚上,原因是画的原理图封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源文件上来看看。

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B:
你的原理图库画的有问题。
管脚的 Designator属性不能为空。而且要和PCB图库的封装管脚命名一样。
比如 电阻的1脚和2脚的Designator属性分别设置为1和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理图库画的有问题。
管脚的 Designator属性不能为空。而且要和PCB图库的封装管脚命名一样。
比如  ...

好的,谢谢你,我看下。能发个截图看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我看下。能发个截图看下吗

楼主:
可以了,:victory: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万分感谢,

不客气!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