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字符串处理

楼主(2016-03-18):
一串字符串,S开头,将每两个字符对应一个16进制,并存在数组中,s转换后为0,如:S0125863,转换后是0X00,0X12,0X58,0X63,小菜鸟表示不知道该怎么弄,请各位大神给串代码,谢谢哒~

网友A:
char pSourceChar[]="S0125863";
char pChar[3];
int pInt[100];
int i;

for(i=0;i<strlen(pSourceChar)-1;i+=2)
{
        pChar[0]=pSourceChar[i];
        pChar[1]=pSourceChar[i+1];
        pChar[2]=0;
        pInt[i/2]=strtol(pChar, NULL,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