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陋的12V逆变器

楼主(2016-03-18):
手头有个输出带中心抽头的大环牛,不能让它闲着,干脆倒腾个1000瓦简陋逆变器吧。

网上有基于494或7500的几十k的逆变器,而且模块化,不过还是太复杂,没时间搞,弄个分立件的。

基本的就两大块,50Hz振荡器和驱动阵列!
用常见的交叉耦合多歇振荡器,老示波器里常用做测试信号发生器,3个管子,4个电阻,1个CBB电容,2个隔离二极管,一个稳压二极管,两下搭好,波形:

网友A:
做成了逆变器,也是闲着呀!
现在的城市,几年也遇不到几次停电,除非意外!

网友B:
参数还没调好, 下降沿怕有几百uS吧

网友C:
以为有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为有电路图呢

教材上就有图:

没有雕刻机,用电钻在铝合金上打孔有点麻烦。

网友D:
隔离二极管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
完了完了,折腾半天也不工作,特征是无输出!而且开机后直接巴电瓶上12V拉低到2V左右!!

楼主:
太诡异了:

见5楼图,电瓶正出来的粗红线直接接到上图所示的变压器中间抽头上的,然后再用一般导线D连接至振荡器电路,此时,先把D线一头断开,上电,把D线接上有输出了,电路正常工作。
若直接把D线复原接好,此时用另外一根导线从电瓶+连接到D线一头,此时开机电路也正常!!!

毛病在哪?

楼主:
好了,搞定了,很粗的红导线,长时间不用后发生电化学腐蚀,接触不好了。
这个简单电路,通电就来火,数字表交流档测是214V,带电冰箱有响声,感性负载有点费劲。
收工!

网友E:
以前我用继电器当做开关管,带动一个工频变压器的次级,变压器初级就是升压后的电压了,不过频率非常的低,频率高了继电器受不了

网友F:
还有这样搞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用继电器当做开关管,带动一个工频变压器的次级,变压器初级就是升压后的电压了,不过频率非常的低, ...

你直接用12V直流电动机控制一机械开关,那可能是最简的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样搞的?效率?

想要效率,体积,用两片KA7500做,不过所谓的保护功能,并非广告宣传的那样有效,我买的就坏了:

网友G(2020-07-08):
你好  可以交流一下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