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调用CubeMX生成的ST32F1 SPI库?

楼主(2016-03-18):
MCU:ST32F103。工作在主模式,外接标准SPI口的EEPROM作为从设备。
在写命令时,使用了函数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_IT(SPI_HandleTypeDef * hspi, uint8_t * pData, uint16_t Size);能正常进入回调函数:void HAL_SPI_TxCpltCallback (SPI_HandleTypeDef * hspi);
在读命令时,使用函数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Receive_IT(SPI_HandleTypeDef * hspi, uint8_t * pData, uint16_t Size);或者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SPI_HandleTypeDef * hspi, uint8_t *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都不能进入相应的回调函数void HAL_SPI_RxCpltCallback (SPI_HandleTypeDef * hspi);或者void HAL_SPI_TxRxCpltCallback (SPI_HandleTypeDef * hspi);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多谢了!

楼主:
提供更多信息:目前SPI的所有引脚悬空。CubeMX的配置情况如下图:

网友A(2016-06-10):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从设备没有数据回应。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很难说了,
1、你可以看看硬件的连接是不是用有问题?
2、器件地址是不是发送正确,可以通过观察波形看看发送的数据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