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6-03-18):
结贴

网友A:
容性负载无过冲是电源的基本要求

凡是有过冲的实验室电源都是垃圾,相当于没有刹车的跑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性负载无过冲是电源的基本要求

凡是有过冲的实验室电源都是垃圾,相当于没有刹车的跑车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性负载无过冲是电源的基本要求

凡是有过冲的实验室电源都是垃圾,相当于没有刹车的跑车 ...

成本的问题,好的电源反馈环路很复杂,对多段频率进行校正。达到,已快速响应又没有过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室用的是普通电源,内阻很小,测量的电流精度差,因此过冲不明显。 ...

过冲用示波器测量,与精度有什么关系?肉眼不可见的过冲(<5%)就没必要纠结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成本的问题,好的电源反馈环路很复杂,对多段频率进行校正。达到,已快速响应又没有过充。 ...

普通电源也没必要快速响应

过冲主要存在于一些劣质电源和DIY作品中,像固伟这种大牌哪怕最低档过冲也不会有,因为这是基本功,就好像100元买的自行车可以没有变速减震,但是不会没有刹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源也没必要快速响应

过冲主要存在于一些劣质电源和DIY作品中,像固伟这种大牌哪怕最低档过冲也不 ...

单纯无过充不需要很高的经验,把主极点定得足够低就可以了,带来的影响是调节时间会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冲用示波器测量,与精度有什么关系?肉眼不可见的过冲(

网友B:
精度是指稳态时的准确度,较长期的稳态值。跟过充没有关糸。

网友B:
好的电源必须指明稳态精度和调节时间(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的问题,好的电源反馈环路很复杂,对多段频率进行校正。达到,已快速响应又没有过充。 ...

大神指的好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测量100纳安电流,又要求高精度,那么需要用大的采样电阻。大的采样电阻和大的负载电容降低系统 ...

确实,不过也可以补偿,不要求速度的话,补偿也很容易

工作在恒流模式下的话,恒流源是怕感性负载不怕容性负载,也许那大电感测试更好;P

不过你这么大范围要涉及到换挡,检流电阻变化,那补偿网络也要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电源必须指明稳态精度和调节时间(响应时间)。

没研究过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指的好的电源,比如呢?淘宝上搜搜看看。
多频段校正,好像有这个概念。
不知道好的电源过冲大概到什 ...

没有过充,大品牌的产线测试电源是可以保证的。指数律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研究过市面上的数控电源,好像内部的采样电阻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没有很详细的等间距分档。
响应速度和 ...

这才是高度,几个参数是会打架的,通过补偿网络作出最差负载下的环路增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过也可以补偿,不要求速度的话,补偿也很容易

工作在恒流模式下的话,恒流源是怕感性负载不怕容 ...

那确实。
速度要求慢是很容易补偿的,就是传说中的牺牲速度换取稳定性了。
恒流源好像是怕感性,但如果和电容并联的话,那这个影响是大大消除了。
恒流源也是基于功率模块的的驱动,从相位余量来考虑,貌似其稳定性也不会受到影响。
大范围变档,补偿网络是要跟着变化了。说实话,目前还测试得不是很仔细。
大神水平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充,大品牌的产线测试电源是可以保证的。指数律变化。

大品牌产线测试电源。
或许是通过加强驱动,或者说保证在强驱动的模式下进行补偿,然后产生指数的曲线输出?
大侠有品牌推荐么,我看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高度,几个参数是会打架的,通过补偿网络作出最差负载下的环路增益线。 ...

补偿网络做出最差负载下的环路增益曲线。。
感觉深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偿网络做出最差负载下的环路增益曲线。。
感觉深奥。。。。。

皮特写的模拟电路第2章,作者讲的就是产线测试电源做到没有过充,又快速响应,具体电路都有,解决思路都有,建议看下。就是一个典型的多频段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皮特写的模拟电路第2章,作者讲的就是产线测试电源做到没有过充,又快速响应,具体电路都有,解决思路都 ...

请问具体是哪本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特写的模拟电路第2章,作者讲的就是产线测试电源做到没有过充,又快速响应,具体电路都有,解决思路都 ...

同求。
  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具体是哪本书啊?

《模拟电路》,ROBERT A PEASE 著,刘波文译,译者水平有限,有好几处有错误。东东有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ROBERT A PEASE 著,刘波文译,译者水平有限,有好几处有错误。东东有卖。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无过充不需要很高的经验,把主极点定得足够低就可以了,带来的影响是调节时间会变长。 ...

又快速,又无过冲,在实际应用中间貌似是用不怎么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快速,又无过冲,在实际应用中间貌似是用不怎么着

在高端应用,还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半导体特性测试自动化可编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端应用,还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半导体特性测试自动化可编程检测。

高人。。。。。

网友D:
做电化学研究是要求不能过冲的。其实单纯不过冲,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如果结合要求响应速度足够快,才会有矛盾。请注意你信号的爬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电化学研究是要求不能过冲的。其实单纯不过冲,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如果结合要求响应速度足够快,才会有矛 ...

电化学研究,这个领域没接触过。
响应速度还可以,一般了,不快也不慢。
电化学研究对信号源过冲有要求,对响应速度有要求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皮特写的模拟电路第2章,作者讲的就是产线测试电源做到没有过充,又快速响应,具体电路都有,解决思路都 ...

在哪??让我也参详参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让我也参详参详

大神搞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