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H264编码芯片选型

楼主(2016-03-18):
Hi 大家好!我想各位帮忙下我,我对于DSP方面技术不大懂。现在要进行一个选型,具体的功能如下:
使用摄像头拍摄(720P或者VGA),H264的编码芯片+WIFI模组(MT7620A)进行传输给PC或者手机。
请各位高手支支招给我一些芯片选型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用DSP进行.264不行吗    如果使用压缩芯片的话   应该适合FP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DSP进行.264不行吗    如果使用压缩芯片的话   应该适合FPGA吧

现在就是想用DSP芯片来进行,请问是否有型号推荐?
压缩芯片的话想用海思的Hi35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用DSP芯片来进行,请问是否有型号推荐?
压缩芯片的话想用海思的Hi3515 ...

只是用来压缩的话    像DSP674X就可以啦

网友A:
我用过ADI的一款压缩芯片

网友A:
DSP选型   可以参考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2684-1-1.html

网友B:
可以考虑TMS320DM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