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将220V交流电转换成正负400V高压直流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16-03-18):
市场买的高压电源 课本上说的整流电路比较简单,这里面结构有点复杂   那个高手能帮忙提供一下正负400V的高压电源图 顺便给我分析一下图中的实物图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还是联系一下买家吧

网友B:
你用途是什么场所?

网友C:
似乎很复杂的样子。。。。。估计除了生产这个电源的没有人能够分析这个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很复杂的样子。。。。。估计除了生产这个电源的没有人能够分析这个实物。。。。。 ...

对啊  看着很复杂  能帮忙设计一个高压直流电源 输出是正负4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途是什么场所?

设计一个功率放大器的高压直流电源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逆变器资料! 正负400V,电压不算高.我做过5000V高压的.  关键看你的功率和指标,比如纹波和电压稳定精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