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VL6180X测距传感器无法启动测距功能

楼主(2016-03-18):
本人使用MSP430G2553来驱动VL6180X测距传感器,I2C通信正常,能够正常读取到寄存器参数,但是按官方控制流程来控制VL6180X芯片进行测距功能却不行,每次读取0x4d状态为0x01,表示设备已准备就绪,但是去读取0x4f和0x62两个寄存器时,却都是0x00.有哪位大哥有使用过的指导指导!

网友A(2018-05-19):
请问你这个 VL6180X可以测试距离?  ,我这边也在调试IIC测试不过,请问能发个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A:
请问你这个 VL6180X可以测试距离?  ,我这边也在调试IIC测试不过,请问能发个代码参考一下? QQ邮箱:337077472@qq.com

网友B(2020-01-13):
有解决么?  我这个测试时原本还好好的  突然就不行了  能读出id但是这两个寄存器也是一直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