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控制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6-03-18):
最近作给单位作了一个自动打铃器,是由51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继而控制电铃。
不接电铃,接个灯泡试验时一切正常,灯泡可以按照指定的时间亮灭。可是接上电铃,就只有第一次能正常响,后面就不能按指定时间的时间响了。是受到干扰了吗?如何处理?
谢谢各位。

网友A:
先区分开,是电铃通电了,不响,还是继电器根本就没有正确吸合。

网友B:
明显是受到了干扰。把东东的详细照片、原理图都放出来看看,也许能找到点什么。

网友C:
电灯亮就代表逻辑无问题,用各种方法改善抗干扰吧。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作东西,设计之初完全没考虑到干扰这方面,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吗?

不是让你放照片、原理图上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作东西,设计之初完全没考虑到干扰这方面,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吗? ...

把原理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原理图不太规范,大家将就看。重点看看继电器部分。电源是通过一个变压器提供的。谢谢各位。
注:电路板不在身边,尺寸大概是10cm*10cm,器件布局基本是这样:左边是C51,中间是DS12C887, 继电器是12V的在右下方。51和12C887都有一个座,方便拆卸更换。显示部分包括数码管及相关的三极管在另一个板子上。

网友A:
三极管应该用PNP+NPN的,你这个是51,需要灌电流驱动,不是随心所欲驱动的,另外三极管的驱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应该用PNP+NPN的,你这个是51,需要灌电流驱动,不是随心所欲驱动的,另外三极管的驱动电流不够。 ...

版主大侠,要是驱动电流不够,三极管是不是就不会工作啊?那输出接个灯泡也不会亮吧?可是我这个灯泡能正常工作啊。只是接电铃的时候不正常。
谢谢版主大侠 指点。

网友A:
如果灯是220V的,跟电铃在一起,那灯亮了是说明电铃那边应该有电,但是电路也不是优化的设计,仍然不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是220V的,跟电铃在一起,那灯亮了是说明电铃那边应该有电,但是电路也不是优化的设计,仍然不可靠啊 ...

灯泡是用来验证电路以及程序的,如果灯的亮灭是正确的,我就把灯泡换成电铃。可是一换电铃,就出现异常。继电器只正确动作一次。
如果是电路设计有问题,版主能具体点告诉我怎么改进吗?谢谢哈,第一次弄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你把电铃和灯一起接上去,灯的功率不大,继电器应该可以同时带动他们两个,然后你就大量测试,如果遇到灯亮了,电铃没响,你就去找卖电铃的,换一个。电路改进,已经给你说了,用PNP+NPN的复合驱动方式,51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足,直接带带不动,或者你用2003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铃和灯一起接上去,灯的功率不大,继电器应该可以同时带动他们两个,然后你就大量测试,如果遇到灯亮 ...

谢谢版主大侠,我试试看哈

网友E:
电铃搞死51了

网友F:
电铃靠电磁铁反复通电、断电带动铃锤击打铃发声,其反复通断电会产生大量电磁干扰,所以系统设计时的抗干扰性就得注意。应对这种干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隔离,同时加强滤波、去耦。单片机用的电源和继电器回路的电源各自独立,驱动回路里加光耦,继电器触电上可以并联一个RC消火花回路。当然,更简单的办法是用可控硅带电铃,用过零触发型光耦驱动,这样一组电源即可,整体成本反而更低,可靠性也更好。

网友G:
又看到了典型的电火花干扰

网友H:
灯泡与电铃都是负载,要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