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
分享一个自己做的12864液晶串口截屏软件

楼主(2016-03-18):
分享一个自己做的12864液晶串口截屏软件
有时候编写产品说明书需要液晶显示界面的图片。可以用拍照或者用取模软件再现,可能效率不高。
这个软件针对12864单色屏幕,把液晶的像素数据通过串口传入电脑再现出来。并可以保存成BMP格式的图片。

1,串口波特率为9600,校验方式为偶校验。
2,取模方式:
屏幕分为8行,从上到下排列;
每行分为128字节,字节纵向,从左到右排列;
默认每字节高位在上,选择字节倒序后高位在下;
共1024字节数据。
3,操作方式:
设备和电脑通过串口连接,选择正确的端口,打开串口开关;
点击读取按钮,软件发送0x00,0x00,0x01,0xb0四字节数据;
设备接到指令后需在4秒内发送完成1024字节数据。
4,颜色和字节倒序仅对修改后的操作有效,请在读取前修改好。
5,显示区域内点击左键添加填充色,点击右键添加背景色。

如果打开软件提示缺少什么控件,可自行去网上下载安装。

网友A:
还能搞一个彩屏的调试窗口?:lol7寸彩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搞一个彩屏的调试窗口?7寸彩屏的

这也太大了

网友B:
不错!非常不错!不过我表示,为了演示图片,还要在单片机代码里嵌入这个发送屏幕数据的代码部分,有点懒得弄。可能随手手机拍一张还是简单点...
或者弄个全虚拟的,反正才128x64,为了弄个示意图而已,画出来就是了。就是弄个方便画这种图的,比如将屏幕划分成n行m列,哪个位置显示什么,就输入什么字符或高亮色。当然不用去描点,而是直接打字就可以了。然后将图片导出用于文档插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非常不错!不过我表示,为了演示图片,还要在单片机代码里嵌入这个发送屏幕数据的代码部分,有点懒得 ...

我做的产品是整屏刷新的,也就是说单片机里就保存有全部的屏幕像素信息。这样换了屏幕也很好移植。读取比较容易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要从屏的控制器里面去读。确实要麻烦一点。您说的那种软件网上比较常见。功能也不错。
还有一个原因,我那个屏幕只有一寸左右。太小,拍照比较困难。

网友C:
这个是针对串口12864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针对串口12864屏的吧?

不是。读取信息要单片机额外来处理的。和什么屏关系不大。分辨率对就行了。

网友D:
挺有意思,这个

网友A:
哈哈。我只是随口说说。不用在意。必定没有谁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成天做好人的。

你的这个截屏软件还没有用过,回头有机会研究下。总之为你这类大公无私的坛友赞一个

网友E:
这个工具很给力

网友F:
很好的创意,学习了

网友G:
想法很新颖。嘿嘿。

网友H:
楼主要是能分享VB源码就更好了

网友I:
好东东,抽空儿试试、

网友J:
话说一般开发都会留下UI和交互给的输入文件,这个文件里头,每一屏的文件都是完整的(有时甚至取字模就是用的这些设计素材),
里头图片的质量比较高,有些干脆就是矢量图,拿来编说明书里的界面流程图,清晰度已经相当好了。

网友K:
第一次见,创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