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级运放的带宽

楼主(2016-03-18):
到网上找联级运放带宽,有说变小,有说不变,不知结果。故自己试推导再仿真,贴出以期得到能者的指正。

推导错,删。

楼主:
推导错,删。

网友A:
to LZ:

可见,参数一样的运放联级与单运放的带宽一样。

最简单的假设,令第一级放大器的带宽为B,第二级为理想放大器(带宽为无穷大),那么级联后的带宽是多少?

然后考虑两级放大器的带宽都是B,级联后其带宽又该是多少?

网友B:
GB²=GBW²/G²推不出GB=GBW/G,你混淆了新的GB应该为GB²了,而不是简单的将那公式开方。

网友B:
即GB0=GB²=GBW²/G²

网友C:
多级连,带宽肯定是变低的.想象如果第二级是超级理想运放,信号完全实时跟随,那么总体带宽等于第一级带宽.如果第二级稍微不理想,肯定是带宽降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上午有事,现在才有空,迟复为歉。
一段4车道和一段8车道接龙,整条路可以并排通过几辆车?
...

你还是没有搞懂带宽!

楼主:
H大:
   我理解的带宽是电路单位增益带宽:GB=GBW/G,也是此帖之所指。如果有其它定义,我确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H大:
   我理解的带宽是电路单位增益带宽:GB=GBW/G,也是此帖之所指。如果有其它定义,我确实不懂。 ...

如果你说的是放大器增益为1(单位增益)时的频率,那么无论是级联多少此频率显然是不变,这根本就无需去特别证明。那个频率通常用ft表示,称为单位增益频率

你这里所说的GB与ft不同,那是指单位增益放大器(譬如跟随器)的带宽。若仅考虑运放的一阶特性,那么此时运放恰好处在开环增益为1的频率附近,近似地等于ft。对于级联(二阶及以上)情形,是不能如此简单地联系起来的。

网友A:
看来,确实是Bode惹的祸:

另外,引一下我的那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8028-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说“多谢H大赐教”,那是虚伪,因为天书 《Butterworth怒了······》根本看不懂,但是“Butterwor ...

这里基本都是些中学数学,这都看不懂,没辙了。

按三分贝带宽算,看下式:

看看,当级联数 n 变大时,带宽是如何变的。

网友D:
联级运放,仿真完了,最好还是做实验,而且要多做几个厂家的同型号运放的实验,才能做产品,做一两个很实验难找到规律

楼主:
RE: 联级运放的带宽(修改纠错)

不懂公式,并不妨碍读取诸如“Butterworth”和“波特” 的知识,得以发现和纠正之前我所推导的错误,在此致谢H大和X大,我学到不少东东。
用幅频仪检测多阶滤波器的带宽
幅频曲线上各点表示电路衰减传输的对应频率信号幅度的dB量,电路参数固定,电路幅频特性就不变,显示的幅频曲线形态不随传输信号的幅度、频率而变。下图是二阶低通滤波曲线,单阶的积分截止频率fo=1/2πRC100KHz,其中R=1.592KC=1nf。曲线上黑点对应输入频率100KHz正弦波,幅度衰减-6dB(波形图上组),不符合定义,100KHz就不是电路的截止频率(波形图上组);而红点对应输入频率65KHz正弦波,幅度衰减-3dB(波形图下组),是定义规定的衰减值,65KHz就是二阶电路的截止频率。
结论是二阶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比单阶小;这样,GB一样的运放跟随器联级的带宽就比单个跟随器小。
那么,之前推导错在哪里?错在阶间插入运放放大,改变了带宽相关的单位增益,也就改变了电路的幅频特性,曲线读出的频率非二阶滤波的电路转折频率。所以应该删帖,不要提供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