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单片机伤不起呀!!!!!!!!!

楼主(2016-03-18):
公司一个产品上用的STC89C516RD+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发现其中有一个产品总是存在一个问题。很奇怪,后来反汇编+测试程序断定,单片机内部的RAM中的第7位一直为1,不能写零操作。伤不起呀!!!还有一次用的是STC11F04E这个型号,发现推挽输出模式输出低电平,用多块万用变测量输出就然还有0.9V,通过这两次的经历真的感觉STC真的让我感人感觉这个品牌很不靠谱。此经历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A:
RAM的情况换一个单片机检查程序及外围是否有问题; 另0.9V就是低电平阿。

(17)

网友B:
写个RAM检测程序,00到ff 写一下 读一次  核对是否正确,几秒钟就定论了

网友C:
刚学单片机大概都这样,随便哪个类型、哪个型号的单片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自学,身边往往也没人指导,可参考些网上的视频,逐步熟悉后就轻松了。

网友D:
我用了好几年也没发现这种问题

楼主:
我也是头一次遇见,特此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用过很品牌的单片机感觉STC确实是挺一般,别的品牌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电压最大一般在0.45V,STC就然有0.9V。

网友E:
我用了也有上万片了,也没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RAM的情况换一个单片机检查程序及外围是否有问题; 另0.9V就是低电平阿。

ttl和cmos输出低电平都没有0.9V那么高啊

网友G:
输出接的什么

网友H:
我没过多少STC,千把片吧,问题肯定是有的,不是普遍性,我碰到的典型是还没用就I/O坏。但用到现场的情况看还可以,好像没用坏过。
你说的低电平0.9V是带载还是空载,普遍还是个别,个别就算了吧,RAM坏也是一样,STM的也不是个个都好的,难免。

网友I:
STC工业产品还是不用为好,可以用ST:D

网友C:
知识熟练后,哪个都好用,ST的一些东西让初学者困惑多多,基础不好建议别碰。

网友C:
还是STC使用最方便快捷,效率高。

网友J:
工业和高可靠还是感觉用PIC靠谱,STC对可靠性要求不高还是挺好用的,如果只是个别问题,也不要把STC一棍子打死,这么多年STC能活下来说明stc还是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RAM的情况换一个单片机检查程序及外围是否有问题; 另0.9V就是低电平阿。

TTL的电平标准,输出,高电平不能小于2.0V,低电平不能大于0.8V,CMOS的电平,0.7VDD,0.3VDD。TTL可以驱动CMOS ,CMOS不一定准确驱动TTL的。

网友L:
用Cortex-M0内核的片子替换这个8位的吧,价格差不多,性能翻倍

网友M:
以前用过STC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K:
TTL的电平标准,输出,高电平不能小于2.0V,低电平不能大于0.8V,CMOS的电平,0.7VDD,0.3VDD。TTL可以驱 ...
是的,我记错了。谢谢。

网友N:
STC确实不如MICROCHIP,不过价格便宜那么多,RAM的问题,需要楼主自己写测试程序确认,0.9V的事情,你的外部电路是啥样的?拿出来瞧瞧?

网友O:
LZ,你可以做内存测试,我一般是分三步:
1、全部写入0x55,再读出判断是否全部是0x55。
2、全部写入0xaa,再读出判断是否全部是0xaa。
3、写入连续值,再读出判断是否正确。

一个从2003年就开始批量的单片机,如果内存都有问题,那么不知道客户买来干什么,垫桌子脚?

网友O:
另外,IO口输出电压,会跟外接电路有关的,如果有疑问,你可以悬空IO来测量。

网友P:
STC越被唱衰好像卖的越好!N年前就有好多人在唱衰了唉!国人就这样吃在嘴里闷声乐还在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网友N:
引用 网友P:
STC越被唱衰好像卖的越好!N年前就有好多人在唱衰了唉!国人就这样吃在嘴里闷声乐还在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

这个不适合于评价工程师选芯片,真的好用,就弄去做月球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你可以做内存测试,我一般是分三步:
1、全部写入0x55,再读出判断是否全部是0x55。
2、全部写入0xaa, ...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很快就找到了。主要是把我遇见的这个问题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做一下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N:
STC确实不如MICROCHIP,不过价格便宜那么多,RAM的问题,需要楼主自己写测试程序确认,0.9V的事情,你的外 ...

RAM的问题很快就找到了,管脚低电平输出0.9V问题肯定也是存在的。只是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电路肯定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单片机推完输出,经过1K接NPN三极管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没过多少STC,千把片吧,问题肯定是有的,不是普遍性,我碰到的典型是还没用就I/O坏。但用到现场的情况看 ...

你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与我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基本一致。RAM坏和IO管脚电平问题是个别案例,但是IO口损坏还是有的,但是也不是非常多。但是相比AVR等还是差了些。我们使用AVR还没有出现过损坏的情况。这个跟芯片内部保护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Q:
低电平0.9v,还有测试点的问题呢,负载怎样?派出了这些后再看,很少遇到

网友C:
十多年前,从国外的ATMEL89系列单片机淘汰后就开始批量使用STC的单片机,从来也没遇到过类似问题,支持质量过硬的国产芯片,赞同22楼说法:
STC越被唱衰好像卖的越好!N年前就有好多人在唱衰了唉!国人就这样吃在嘴里闷声乐还在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要是用国外的单片机,遇到技术问题想伸冤也是有口难言。

网友G:
引用 楼主:
RAM的问题很快就找到了,管脚低电平输出0.9V问题肯定也是存在的。只是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电路肯定不存在 ...

RAM问题是什么问题?三极管是什么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R:
stc的io的确容易挂 上次做的产品 是和st单片机通信的  后来发现一些坏的板子 发现都是客户在装配中 不小心把14v电碰到了io通信的线  st的单片机没事  stc其他都没事 就是相连的io挂了
用过也很多了  stc的其他问题没发现过  51的现在感觉还是stm8实惠

网友S:
前些日子用STC15W408AS做个小东西,需要用到串口通讯,发现一个问题:当开启空闲模式后(PCON|=0x01),串口中断不能响应,就是说,一旦进入空闲模式,串口中断不能唤醒。
这个问题令我非常困惑,因为之前用其它厂家的,包括STC12系列的,这种用法都没有问题。
我就打电话给STC的工程师,对方直接跟我说:你的程序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没空给你排查,你可以参考datasheet上的示例程序。
后来,我把程序其它部分都干掉,只留下初始化和串口中断,同样的,还是不能响应,但是,只要把主函数里PCON|=0x01去掉,就一切正常了。
我再打电话给STC的技术支持,要求对方确认这个问题,对方表示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他说,他测试过1200-115200波特率的通讯,都没有问题。
不过,过了半个小时,对方打电话给我了,说确实存在这个BUG。STC15系列,除了15W204S没这个问题,其它型号都存在此问题。
过了几分钟,又给我打电话,说可以在PCON|=0x01后加一个nop指令,就可以解决问题。我问这是何道理,对方说,芯片内部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S:
前些日子用STC15W408AS做个小东西,需要用到串口通讯,发现一个问题:当开启空闲模式后(PCON|=0x01),串口 ...

睡眠或空闲之后加几个NOP是必须的。

网友T:
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楼主抱怨了一番,结果是自己的问题吧!!!
不要一遇到问题就开始就说是硬件问题,多从自身找找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O:
睡眠或空闲之后加几个NOP是必须的。

你倒是跟我说说为什么必须加几个nop啊!
我是放在while循环里的,只要能循环,肯定还会执行别的指令,为什么一定要是nop?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楼主抱怨了一番,结果是自己的问题吧!!!
不要一遇到问题就开始就说是硬件问题, ...

问题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RAM第七位损坏,损坏的地址无论写任何值一直为高电平剩余的7位均正常(例如:向这个损坏的地址写一个0x00,结果实际的值是0x80,写0x7F,实际内容是0xFF,很明显这个地址的第7位损坏了,不能写0),这么点小问题还搞不定早就转行了,没有100%的确定不会来这里发帖的。这是工程师的品质,发这个帖子不是诋毁某一个芯片,也不是找问题来的,只是抛出问题,免得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T:
引用 楼主:
问题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RAM第七位损坏,损坏的地址无论写任何值一直为高电平剩余的7位均正常(例如:向 ...

这种现象是STC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还是个别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种现象是STC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还是个别现象?

个别的,我们用量很大,也是第一次遇见这个问题,所以拿出来分享,要是所有的那STC就黄了。但是对于稳定性高的场合个别的因素也要考虑进去呀。而且这种问题更要命,测试也很难发现。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个别的,我们用量很大,也是第一次遇见这个问题,所以拿出来分享,要是所有的那STC就黄了。但是对于稳定 ...

个别现象这个是难免的,我用STM32也时不时的出现问题。

网友G:
STM32电源短路或IO烧坏比其他单片机多多了,网上一搜到处都是STM32的这种问题

网友U:
用新茂(昂宝)的单片机啊   负责到底

网友V:
以前我也是用了很久,总觉得这个是很坑的东西

网友W:
用新唐吧

网友X:
也用了一些STC  貌似好像偶尔会有程序丢失或紊乱的问题  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  提心吊胆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STM32电源短路或IO烧坏比其他单片机多多了,网上一搜到处都是STM32的这种问题 ...

看来这种遭遇不仅仅我碰到。
相同条件下STM32更容易烧IO、VDD与GND短路。STM32电源要做得更好,IO要加可靠保护。

网友Y:
这个芯片本身可能坏了,要不怎么低电平还有0.9V?

网友Z:
引用 网友Q:
低电平0.9v,还有测试点的问题呢,负载怎样?派出了这些后再看,很少遇到

张工你好,看过你一个帖子是用NCP1200A搭的一个BUCK电路,于是我也跟着做了一款,380VAC输入48V0.5输出但现在是上电空载输出有45V左右,有点慢慢网上飘,而且现在也带不上载,带载输出就30V-40多V来回跳动,求指教啊困扰好几天了,可以的话加下Q597216822,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