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存FLASH和EEPROM是否一样?

楼主(2016-03-18):
STM8 存FLASH和EEPROM 有什么不同,总感觉一样的,都是上锁解锁,按字节写。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网友B:
FLASH是不是容量大一些,可能技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就内部

网友C:
当然不一样啊;
读写速度,寿命,数据可靠性等;

网友D:
内部的FLASH和EEPROM有没有详细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一样啊;
读写速度,寿命,数据可靠性等;

那就是说 数据还是存EEPROM区 好点咯

网友E:
貌似stm8的flash是eeprom架构的
就stm8而言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stm8的flash是eeprom架构的
就stm8而言没啥区别

操作一样,但手册还是有区分的,解锁就FLASH和EEPROM两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操作一样,但手册还是有区分的,解锁就FLASH和EEPROM两种

不知道你的应用对这种差异是否敏感
如果不敏感可以认为没区别

网友:
存在不同的存储器内,速度肯定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