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问一下,金升阳的IGBT的驱动模块,有什么特色吗?

楼主(2016-03-18):
请问一下,金升阳的IGBT的驱动模块,有什么特色吗?

有IGBT管子的保护吗?

网友A:
保护,还是需要自己做的吧!

小心烧坏了IGBT管子啊!

不然 损失很严重啊!

网友B:
现在应该有很多现成的IGBT的驱动模块了吧!

比如三管、六管的,对吧/.

网友C:
这种就是通用的驱动模块。

网友D:
扯 不用特殊保护也没烧过 简单是硬功夫。

网友E:
只有IGBT驱动器和驱动电源

网友F:
IGBT驱动器特点如下,含保护功能,具体您可以参考我司官网上IGBT驱动器的技术手册:
1、内部集成高共模抑制比(CMRR)光耦 (CMR:典型值:30kV/µs,最小值:15kV/µs)
2、部分驱动器内建 DC/DC 隔离电源
3、输入信号兼容 CMOS&TTL 电平
4、采用高隔离电压光耦(3750VRMS/分钟)
5、短路保护和故障输出功能
6、过流故障时输出软关断及软关断时间可调
7、故障保护后封锁输入信号并定时复位
8、短路检测抑制时间(盲区)可调
9、开关频率较高。

网友G:
电路保护电路有吗

网友G:
IGBT驱动都是创新技术

网友H:
金升阳IGBT驱动器QC系列为混合集成型驱动器,可应用于任何需要栅极放大驱动的场合。产品通过高速光耦来实现功率半导体器件与控制电路之间的安全电气隔离,开关频率高达20KHZ,产品内部含短路保护与故障输出、过流故障时输出软关断及定时复位等功能。

网友H: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IGBT.html

网友I:
试试这个IGBT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J:
版主都给你解释了。

网友J:
IGBT在开关电源中的作用巨大呢。

网友K:
楼主可以提出你的产品需求,相关工作人员可以给予相关的参考

网友L:
特色你指的是那些方面?

网友L:
金升阳的IGBT的考虑的方面更多一些的。

网友M:
想做什么功能的

网友N:
IGBT驱动器QC系列为混合集成型驱动器

网友N:
内部含短路保护与故障输出、过流故障时输出软关断及定时复位等功能

网友O:
保护电路都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O:
楼主需要哪方面的电路设计

网友M:
特色就是功耗小

网友P:
楼主要做哪方面?

网友P:
IGBT的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