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 fsmc 数据线D0~D7问题,急!!!香水版主求进。。。

楼主(2016-03-18):
这两天搞stm32l151 fsmc接口驱动1个8080接口的LCD,卡了2天了,我用地址线fsmc总线上A16做LCD的CD(数据/指令),BANK1的NE1做片选,存储器类型选SRAM,其他就是stm32 fsmc接口的WR,RD,D0~D7跟LCD信号一一对应,调试的时候就是写了个简单的循环,交替的往0x60010000数据地址写入0x55,0xaa,观察FSMC接口的A16,WR,CS,D0~D7信号波形是否正确,结果发现D1,D2,D4,D5这4个数据口线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输出低电平,
我板子上的stm32L151这个片子有很多引脚由于没用到,我是悬空的,比如一些IO口,特别是VLCD(LCD外设的电源),Vref+(ADC基准正)都悬空了,不知道这么设计会不会是引起FSMC数据口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附上不正常数据口波形图

楼主:
所有跟FSMC有关的引脚,我都配置成了push-pull,40MHz,无上下拉,aternate模式,引脚配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A:
这个你还是看看给的例程里面是怎么连接的吧

楼主:
将FSMC D0~D7配置成普通IO口也是PUSH-PULL,40MHz,输出方波全部正常,表明这些口线没问题,这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