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L092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18):
请问
1:用此单片机 1节5号电池能用1年时间么 就带动3个led 灯用电很少100mah足够。
2:下载程序我看官方资料原理图是10pin的jtag   官方下载器是14pin我看  资料还有个14pin到10pin的转接板
      是不是下载程序要 官方下载器插转接板的14 转接板的10pin接 092电路板即可
3:仿真器msp430-fet4300uif可以下载程序吧
4:这个芯片 批量价格几k以上能大体什么价位。
5:看ad8位 具体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A:
普通碱性5号电池的容量一般在2000mAh 左右,第一个问题要看led灯亮多长时间,如果连续亮,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的

网友A:
第三个问题,可以下载

网友A:
第四个问题,官网没给出这个mcu的参考价格,具体需要咨询代理商
第五个问题,8位ad精度也就那个样,和程序、基准电压等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碱性5号电池的容量一般在2000mAh 左右,第一个问题要看led灯亮多长时间,如果连续亮,肯定是不够的 ...

多谢指教!
100mah 一年 led我算足够。 剩下的mcu就做个ad采集与输出高低电平。 ad  1k采样足够 mcu的主频20k即可。应该能工作一年吧!
带4路比较器的低功耗的msp430另外还有4个io能用的 能推荐个型号么   。刚接触 092只看文档没数清楚几个比较器。
比较器的用法我的理解一个比较器 占3个端口 一个ref 一个我输入电压 一个输出。如果基准我用内部的 那 ref输入的管脚是不是就被剩下用别的了  那样092不知能保证4个比较输入 然后我2个ref用输入 2个用输出的 4个io用做别的 这样 10个 IO   092还能余下一个.不知能实现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100mah 一年 led我算足够。 剩下的mcu就做个ad采集与输出高低电平。 ad  1k采样足够 mcu的主 ...

我没具体用过这个ic,建议你翻翻datasheet

网友B:
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C:
L系列是什么什么时候的,现在不都是F系列的吗

网友D:
仿真器msp430-fet4300uif可以下载程序吧

看这个L系列的有没有JTAG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