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一键多功能按键识别设计

楼主(2016-03-18):
1.实验任务

如图4.9.1所示,开关SP1接在P3.7/RD管脚上,在AT89S51单片机的P1端口接有四个发光二极管,上电的时候,L1接在P1.0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当每一次按下开关SP1的时候,L2接在P1.1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的时候,L3接在P1.2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的时候,L4接在P1.3管脚上的发光二极管在闪烁,再按下开关SP1的时候,又轮到L1在闪烁了,如此轮流下去。

2.电路原理图

图4.9.1
3.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7/RD端口连接到“独立式键盘”区域中的SP1端口上;
(2.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4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L8”端口上;要求,P1.0连接到L1,P1.1连接到L2,P1.2连接到L3,P1.3连接到L4上。
4.程序设计方法
(1.       设计思想由来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容易通过这个叫张三,那个叫李四,另外一个是王五;那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名子,我们就很快认出,同样,对于要通过一个按键来识别每种不同的功能,我们给每个不同的功能模块用不同的ID号标识,这样,每按下一次按键,ID的值是不相同的,所以单片机就很容易识别不同功能的身份了。
(2.       设计方法
从上面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L1到L4发光二极管在每个时刻的闪烁的时间是受开关SP1来控制,我们给L1到L4闪烁的时段定义出不同的ID号,当L1在闪烁时,ID=0;当L2在闪烁时,ID=1;当L3在闪烁时,ID=2;当L4在闪烁时,ID=3;很显然,只要每次按下开关K1时,分别给出不同的ID号我们就能够完成上面的任务了。下面给出有关程序设计的框图。

楼主:
5.程序框图

图4.9.2
6.汇编源程序

ID                                 EQU 30H

SP1                               BIT P3.7

L1                                 BIT P1.0

L2                                 BIT P1.1

L3                                 BIT P1.2

L4                                 BIT P1.3

                                     ORG 0

                                     MOV ID,#00H

START:                        JB K1,REL

                                     LCALL DELAY10MS

                                     JB K1,REL

                                     INC ID

                                     MOV A,ID

                                     CJNE A,#04,REL

                                     MOV ID,#00H

REL:                    JNB K1,$

                                     MOV A,ID

                                     CJNE A,#00H,IS0

                                     CPL L1

                                     LCALL DELAY

                                     SJMP START

IS0:                               CJNE A,#01H,IS1

                                     CPL L2

                                     LCALL DELAY

                                     SJMP START

IS1:                               CJNE A,#02H,IS2

                                     CPL L3

                                     LCALL DELAY

                                     SJMP START

IS2:                               CJNE A,#03H,IS3

                                     CPL L4

                                     LCALL DELAY

                                     SJMP START

IS3:                               LJMP START

DELAY10MS:    MOV R6,#20

LOOP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LOOP1

                                     RET

DELAY:                        MOV R5,#20

LOOP2:                        LCALL DELAY10MS

                                     DJNZ R5,LOOP2

                                     RET

                                     END

楼主:
7.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7==0)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4)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P1_0=~P1_0;

            delay02s();

            break;

          case 1:

            P1_1=~P1_1;

            delay02s();

            break;

          case 2:

            P1_2=~P1_2;

            delay02s();

            break;

          case 3:

            P1_3=~P1_3;

            delay02s();

            break;

        }

    }

网友A:
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B:
如果只说是一个按键,那么一般多功能就是根据时间来看了,按下后计时不同的时间定义不同的功能,一般最多三种功能,点按,短按,长按。按下后开始计时,松手后读计时长度,然后确定是哪个功能。

网友C:
这个case方法很给力,直接前面延时后,在case里判别是哪个。

网友D:
真用楼主这种方案,系统就瘫痪了!

网友E:
有没有短按开机,长按关机的电路呢

网友F: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个一键多功能设计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G:
一般用锂电池供电的时候用什么芯片进行充电和放电呢

网友H:
得分析按键是否长按或者短按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短按开机,长按关机的电路呢

这个应该需要硬件配合的

网友F:
用延时就能够实现一键多功能

网友C:
这个好多上面都是用这个方式的,比如MP3,长按的话可以进入设置,或者进入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