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供电PIC选型

楼主(2016-03-19):
项目是单节锂电供电,工作电压4.2到3.0V,选用12F1822 还是 12LF1822,看规格书LF1822 0.3-4.0V,也不差多少咧~~~

楼主:
电气参考参数

网友A:
你是4.2到3.0V 当然选12F1822

网友B:
单看电压范围是F,但是你考虑低功耗的问题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4.2到3.0V 当然选12F1822

就差一点点0.2V 看来还是F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看电压范围是F,但是你考虑低功耗的问题了没?

这个首先是能用,最好是LF的啊

网友B:
能做电源管理不?产品不是你这样做的啊,要先需求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电源管理不?产品不是你这样做的啊,要先需求分析。

这个就是需求分析呀

网友B:
太粗暴了,你其他电路没有稳压需求??

网友C:
我比较过,用同样的程序,为了试验低功耗!程序执行之后就休眠,烧写到12F1822和12LF1822,12F1822,5V电源,12LF1822,3.3V,然后测量电源电流,12F1822为300uA左右,12LF1822为1uA左右,因为太久了,电流可能不是太准确了,我的总结,相同芯片,LF系列才是低功耗的。12F683,5V也是低功耗的不到1u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过,用同样的程序,为了试验低功耗!程序执行之后就休眠,烧写到12F1822和12LF1822,12F1822,5V电源 ...

芯片都不是针对低功耗产品的,哪来的低功耗功能啊,只是说工作电压比较低而已。低功耗的芯片制程跟普通的区别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芯片都不是针对低功耗产品的,哪来的低功耗功能啊,只是说工作电压比较低而已。低功耗的芯片制程跟普通的 ...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