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48-DC5V LT8620

楼主(2016-03-19):
做一个DC48---DC5V 的电源模块,用的LT8620电源芯片,电路图如下,现在电压加到24V后电源芯片就烧了,求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有没有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有没有浪涌

没有

楼主:
哪位知道为什么呢?求教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但好像PG是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