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打静电垫高的影响

楼主(2016-03-19):
以手机打静电为例:一般手机会放到静电台上,静电台的顶层是绝缘层,下层是接大地的金属耦合平面;如果手机直接放到静电台上打静电不过的话,把手机垫高之后打静电可能会过;这是为什么呢?大神们能深入分析一下吗?

楼主:
感谢感谢!明白了!静电枪输出经过:1)手机被测点;2)手机与耦合平面之间的电容;然后到达大地形成一个回路。垫高之后,电容变小,则分压变大,从而手机上的分压变压,从而减小了静电损伤的风险。  解决静电问题,基本上都是将静电疏导到手机的地,这样在整个静电回路中,手机占的阻抗很小,无法形成大电压,从而避免了静电损伤。

网友A:
HWM够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