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NRF24L01求助

楼主(2016-03-19):
我现在连发送都发不了……看着网上好多高人问接收不到,我这发送都发送不了……这块的程序和资料看了好几个周了, 依然没有进展,特来求助

网友A:
网上有好多例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好多例子呀

对呀,网上的例子我看了好多……也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A:
会不会是模块有问题?换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模块有问题?换个模块

我换了3次,等下周我再换一次。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硬件有问题

请赐教

网友C:
正点原子的例程参考参考。

基本一次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点原子的例程参考参考。

基本一次成功的

我上面的硬件电路没问题吧?通信芯片是用杜邦线连接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我的更奇葩啊,好像是可以发送,每次发送完读sta也能读到0x2e,IRQ脚也出了低,问题是我测工作电流都没变化,不是说有9mA,一直呆在300uA,也不知道发出去没。

网友D:
楼主,你可以先写完发送地址后,再读下地址,看是不是SPI根本就没通讯起来。我的写进去多少就能读出来是多少,现在卡在接收那里,因为上面的发送不正常,接收不到任何东西。

网友D:
搞错,你上面就是读的地址,你发下SPI写,读返回,我开始是读miso返回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错,你上面就是读的地址,你发下SPI写,读返回,我开始是读miso返回不适合。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3次,等下周我再换一次。
我用的是PIC16F1824,供电3.3V直接和2401连接的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我换 ...

我很久以前搞过,都忘了。到底接几V你要看数据手册。
你可以试试读写寄存器,写进去一个值再读出来,如果对的上就说明驱动基本没问题。

网友E:
用5V单片机。3.3V有时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很久之前用过,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头晕。给一点调试射频模块的建议:连接尽量用金属针连接,杜邦线也可以,但最好只是试验的时候这样做。调射频模块,首先要调通底层SPI通信,这里就要反复确保硬件连接良好,并进行SPI读写测试。以能够正确读出射频芯片的ID之类固有信息为标准。底层通信调试通了之后,再来调试芯片操控。注意SDN,CE这些使能管脚的配合,我记得有一次调射频芯片,就是向芯片写入数据后,没有设置CE管脚,数据就不会发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久以前搞过,都忘了。到底接几V你要看数据手册。
你可以试试读写寄存器,写进去一个值再读出来,如果 ...

嗯,我就是用的读写的,写进去一个读出来,但是写的和读的不是一个数……所以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V单片机。3.3V有时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的,那我就换成5V供电,那5V的话需不需要接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久之前用过,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头晕。给一点调试射频模块的建议:连接尽量用金属针连接,杜邦线也可以,但 ...

嗯,我现在就在调底层SPI读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写进去和读出来的数据不是一个,读写数据应该是不用管CE的吧,好像是一直给的低电平,其他几个脚MISO MOSI SCK 和CSN都是脉冲式的,我感觉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久之前用过,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头晕。给一点调试射频模块的建议:连接尽量用金属针连接,杜邦线也可以,但 ...

再一个,会不会是因为杜邦线的原因导致的不通?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支持位操作不, 这是我430的写读返回, 和你的不一样, 你一定要确认SPI 的写读返回单步仿真的时候 MISO的值要能返回出MOSI的值。

unchar SPI_RW(un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bit_ctr;
      //  P1DIR&=~BIT1;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if((byte&0x80)==0X80)
                {
                  NRF_MOSI=1;
                }
                else NRF_MOSI=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byte = (byte << 1);           //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NRF_SCK=1;                     // Set SCK high..
                if(NRF_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
                  byte|= 0X01;
                }

                NRF_SCK=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byte);                             // return read uchar
}

网友D:
郁闷啊, 还是接收不到, 发送可以, 我重测了 收的校园门禁卡 的电流, 发现电流也很小, 我0DB发送 万用表检测跳变最大是0.47mA, 请问这是发送出来了吧。
接收死活收不到数据, STATUS 寄存器 一直是没有RX 接收标志。
我有个疑问的是 接收模式时,我不管是否接收到,  隔断时间就去读 接收寄存器里的数据, 里面的数据不会清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就是用的读写的,写进去一个读出来,但是写的和读的不是一个数……所以郁闷…… ...

你要看寄存器说明,可能有的位是只读的。

网友G:
先把SPI接口调通了,再去想发射接收,SPI可以尝试读芯片版本寄存器,直到正确。发射接收调试需要射频仪器,信号发生器和频谱仪才好调,**长征才迈出第一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就换成5V供电,那5V的话需不需要接电阻限流?

NRF24L01的IO口支持5V,以前碰到过STC单片机3.3V发射不成功的问题。换了5v的单片机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寄存器说明,可能有的位是只读的。

哦,是看NRF24L01的寄存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NRF24L01的IO口支持5V,以前碰到过STC单片机3.3V发射不成功的问题。换了5v的单片机  就好了 ...

好滴,那我就直接给他5V不加电阻,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把SPI接口调通了,再去想发射接收,SPI可以尝试读芯片版本寄存器,直到正确。发射接收调试需要射频仪器, ...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看NRF24L01的寄存器么?

是啊。如果哪一位是只读的,那你写进去有可能和读出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如果哪一位是只读的,那你写进去有可能和读出的不一样。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G:
你这样调是调不出来的,底层最好自己写,这个跟无线无关,只关单片机的事。写进去要读出来看等于啥,不能一个简单的等不等,要分析读出来的数据的规律,才找得到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调是调不出来的,底层最好自己写,这个跟无线无关,只关单片机的事。写进去要读出来看等于啥,不能一 ...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就是拿两片单片机,一片读,一片写,然后试试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支持位操作不, 这是我430的写读返回, 和你的不一样, 你一定要确认SPI 的写 ...

好的, 我用你的这个试试,谢谢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就是拿两片单片机,一片读,一片写,然后试试底层? ...

调试SPI,一片单片机就可以了,把MOSI和MOSI短接就可以了,当然不要焊从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试SPI,一片单片机就可以了,把MOSI和MOSI短接就可以了,当然不要焊从机芯片。 ...

网友A:
自发自收吧

网友A:
你把那两个脚短接以后,一发送数据自己就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两个脚短接以后,一发送数据自己就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两个脚短接以后,一发送数据自己就收到了。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试SPI,一片单片机就可以了,把MOSI和MOSI短接就可以了,当然不要焊从机芯片。 ...

大神,麻烦你看下我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仿真了下,把RA2和RA4设置成MISO和MOSI,然后试了试SPI_RW那个低层SPI函数,然后写进去一个数据0x12, ...

你要判断sta是不是0x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说我仿真没错的话,那问题就来了,我那天测的MOSI MISO SCK 和 CSN都是脉冲,如果仅是MISO SCK和CSN ...

这个不确定哎。

网友G:
读芯片版本号等你能确定读出来数据的东西。

网友:
楼主 你的2401+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支持位操作不, 这是我430的写读返回, 和你的不一样, 你一定要确认SPI 的写 ...

今天好了,非常感谢

楼主:
今天好啦,感谢您的鼎力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调是调不出来的,底层最好自己写,这个跟无线无关,只关单片机的事。写进去要读出来看等于啥,不能一 ...

今天好啦,感谢您的鼎力相助

网友G:
不客气,后面无线的调试更困难,加油。

网友D:
你的好了, 问题是我的问题现象很奇葩啊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我的情况。
我的接收端程序用查询 STATUS 接收标志的话是 能反复收到主机广播的信息。

问题是我用中断的方式做接收的时候IRQ 拉低进中断时: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查询的标志竟然全部是00000000, 而且IRQ 脚一直就为低,

而且只能在主程序中Set_PTX_Receive()后接收到头一次, 信息也能收到, 问题是中断跑完后,IRQ 就不变高了。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void)
{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RX_OK)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NRF_CE=0;            //SPI使能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SPI_RW(FLUSH_RX);//用于清空FIFO !!关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记住!!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if((Rev_data_buf[0]==0x01)&(Rev_data_buf[1]==0x02)&(Rev_data_buf[2]==0x03)&(Rev_data_buf[3]==0x04)&(Rev_data_buf[4]==0x05))
   {
                NRF_LED=0;  delay(1000); NRF_LED=1;  delay(1000);  NRF_LED=0;  delay(1000);   NRF_LED=1;
   }
            Rev_data_buf=0;
             Set_PTX_Receive();
  P2IFG=0X00;
}